[求助] NC-verilog仿真的网表无法生成

楼主(2019-12-25):
在cadence IC617中,跑NC_Verilog仿真,一直无法generate netlist,报错:*Error*eval: unbound variable-vloggifCurrentTestFixture。求助是什么原因造成?是否要在cds.lib中添加些什么?谢谢!

网友A:
我也出现类似问题,群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是  导出网表 exprot CDL out 报的 Error eval:unbound variable -sim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类似问题,群主解决了吗?

我退出cadence再重新进去就好了,具体原因不清楚。

网友(2021-08-09):
我用NCverilog始终都显示网表损坏或未生成,退出Cadence还是不行。请问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2023-02-2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