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字体大小怎么设置?

楼主(2019-12-25):
各位大神,请教下Verdi字体大小可以通过命令行设置吗?每次打开再通过GUI里设置太麻烦啦!或者有没办法修改Verdi的默认字体大小,多谢~

网友A:
打开都有一个配置文件。。。默认读取顺序。。home。。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都有一个配置文件。。。默认读取顺序。。home。。之类

谢谢老哥回复,原来设置novas.rc 可以了。。但还个捉急的问题,instance那个框框的字体在perference里找不到选项设置大小的地方。。

网友:
gui找找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