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615 mms1011 ADE netlist器件参数出错,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9-12-25):
如图所示,左右两个网表对比,左边为原始网表a,右边为在网表a基础上更改过部分器件尺寸的网表b,现在的问题是,网表b的器件中as和ad的量级都变成了e155,实际的量级值应该为e-15或f,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只是更改过的器件提网表出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问题有可能在哪里,谢谢。。

网友:
pdk 有bug?pcell参数计算错误了?看看原始schematic里面是多少?

楼主:
原始schematic里面为左边为原始网表a的值

楼主:
pdk 有bug?pcell参数计算错误了?===》》》这两个问题要怎么验证呢?

楼主:
提网表的操作过程是,
(1)先用原始的schematic用ADE的netlist功能提一份网表(网表a),网表内器件没有错误;
(2)在原始schematic里修改几个mos器件的栅宽,同样用ADE的netlist功能提一份网表(网表b);
(3)生成的网表b内被修改的几个mos器件中as和ad的量级都变成了e155,实际的量级值应该为e-15或f,其余未修改的器件没有出错;

所以感觉不像是PDK有问题,如果PDK有问题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器件都出错,仅仅是修改的器件as和ad的量级出错?

会不会是ADE内提网表时器件参数使用科学计数法(如e-15等)与常规方法(如m,u,f等)的转换之间除了问题?
而且这种转换应该是ADE中自带或默认的吧,有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

还有会不会与virtuoso和spectre的软件有关??

楼主:
还请达人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2021-04-06):
最后查到什么问题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