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分段结构的PLL的锁定问题

楼主(2019-12-25):
发个新帖,求助一下大家,我现在在做的是VCO分档位的PLL,实现方式是VCO的控制电压与设计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脱离基准电压范围就将VCO的档位控制信号b<0:2>进行相应的加减法操作,得到新的b<0:2>反馈给VCO控制振荡频率。目前的结果是我把b<0:2>固定为000 或者010等,PLL都是可以正常工作锁定的,但是把控制逻辑放开的话,b<0:2>会从000加到111再从111减到000,一直重复,只会在111和 000两个档位上停留一段时间,一开始分析是环路不稳定,但是如果环路不稳定的话把b<0:2>固定也应该有问题才对,所以现在感觉不是稳定性问题,,请教大神们这是啥原因呢??我的档位控制逻辑都是纯粹的组合逻辑,是不是需要加时序控制呢?但是加时序的原则是什么,怎么加合适呢??现在想不清楚了,也找不到相关资料啊,只能再次求助站内大神,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实在是没有头绪啊

网友:
发一个vc和freq的tran结果看看

网友:
本质上就是两个反馈,不能稳定了,和双极点系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