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n??sys license check 时间过长,望大神出手

楼主(2019-12-25):
系统:centos7 .7.1908   SCL_2018.06_SP1  hspice 2018.09-SP2  license 来自本站 uncounted类型
hspice 可以正常仿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10.25(s)  检查license时间太长
开启IPV6 和关闭IPV6 两种模式检查license时间还是接近10s
license 通过lmgrd 启动 和 不启动接路径,仅靠路径指向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SYNOPSYS_HOME}/license/synopsys.dat ,两种模式检查license时间还是接近10s
注:hostname 和hosts 和resolv 文件都已正常修改,网卡也已经通过net.ifnames=0 安装时候改成eth0不仅仅这hspice这一个软件,还有其他的syn??sys软件同样存在检查license时间太长的问题

网友:
机器不联网试试

网友:
Soft syn at startup tries to knock on the syn server when he sees the network (any). Try to completely disconnect the network, maybe this will solve your problem.

!!! And be careful. Run software syn without the Internet. Otherwise, syn may sue you.

楼主:
电脑在局域网中,是不连接 Internet的hosts中已经设定 127.0.0.1    srv1.sw.syn???ys.com 等
resolv.conf 已经清空及锁定
明天尝试一下断开连接看看,看看有无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在局域网中,是不连接 Internet的hosts中已经设定 127.0.0.1    srv1.sw.syn???ys.com 等
resolv.conf  ...

可能机器名没设置好吧

网友:
没定义ip地址吧

网友:
要去改hosts文件,而且必须保留ipv6的设置

网友:
license feature太多

网友(2021-01-05):
解决了吗

网友(2021-03-21):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检查license时间10s,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21-11-12):
同问题,困扰中。。。。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22-04-25):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局域网
网线连着的时候,10多秒;
拔掉网线很快,几乎1秒。

可是我其他程序远程登录,必须网线。

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2022-07-19):
同问题,远程访问只能联网,难搞

网友:
试试将/etc/resolve.conf的内容都删除,看是否可以了

网友:
/etc/hosts里将机器名跟ip编辑下

网友A(2022-08-20):
改 /etc/hosts

加入
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3.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4.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5.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楼主:
license和hosts两者都是关键,hosts我早就改过还是没能解决,最后还是改换license后解决的

网友:
换什么样的license?是hosts和license都要改才行吗?

网友(2022-10-20):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check时间比你的还长,20多s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A:
改 /etc/hosts

加入

试了一下,有效果。现在联网情况下软件启动时间正常了。

网友(2024-03-29):
。。。。内容删除。。。。。

网友:
我license check时间要1200s.。。求大神指教一下可能的原因以及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license和hosts两者都是关键,hosts我早就改过还是没能解决,最后还是改换license后解决的 ...

请问这个改换license指的什么,方便指导下吗,谢谢

网友(2024-12-21):
楼主,您好,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方便指导下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 /etc/hosts

加入

大佬,我感觉我的情况和他们的反的;

默认联网情况下,1~2s;断网10s左右;

加上您上面这段,联网也要10s左右,断网还是10s左右;

网友(2025-05-02):
/etc/hosts默认内容如下: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6 localhost6.localdomain6

你需要将localhost.localdomain替换为自己的主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