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l格式的波形如何打开?

楼主(2019-12-25):
小弟平时用得spectre,这东西也不会-_-||
文件夹内有几个_ff结尾的文件,一个_ffht结尾的文件,一个.log文件,请问如何在candence里打开?

网友A:
pwl格式就是一列时间,一列电压/电流数值。文本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l格式就是一列时间,一列电压/电流数值。文本格式的

所以不能以图像形式打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l格式就是一列时间,一列电压/电流数值。文本格式的

以文本格式打开确实只有两列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