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锂电池等效模型

楼主(2019-12-25):
请问锂电池的等效电路模型是怎样的,比如设计了一个锂电充电电路,要在cadence里仿真,锂电池的仿真等效模型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简单的模型就是一个大电容,加上串联的电池内阻,精确点的看下面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模型就是一个大电容,加上串联的电池内阻,精确点的看下面的论文

谢谢,我看下

网友(2021-05-09):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模型就是一个大电容,加上串联的电池内阻,精确点的看下面的论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