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的width mismatch问题

楼主(2019-12-25):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verilog代码里,有的模块port上的连线和模块内定义的宽度不一致,比如一个prot是11位,可是在调用的时候连上去的是根10位或者12位的线。

这在有的编译器里是允许的,比如vivado,他会自动的向低位对齐,多出来的位置0或者悬空。

但在DC里,这样地代码例化时会报error。我又不想把代码位宽写的那么准确,因为有时候会改来改去。

有没有办法让DC也像vivado一样,智能地处理位宽mismatch呢?

网友:
IC 不是 FPGA..一次死就死全死。。改肯定可以,看手册。dc

网友A:
一般来说,如果是信号之间赋值,那位宽一定要写清楚,如果是例如reset那样赋值,lint会报出来,可以waive,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写清楚比较好。
做硬件一定要严谨,靠工具自动对齐这种事情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如果是信号之间赋值,那位宽一定要写清楚,如果是例如reset那样赋值,lint会报出来,可以waive, ...

谢谢,

大部分这样的情况是sram的地址线,设计之初在FPGA上ram会设的大大的,地址位宽就很宽。

后来做ASIC考虑面积了,就会用一些小一点的ram IP,地址线就mismatch了,DC就会报错要修改代码。但在fpga上修改ram IP大小就不要改代码,自动给你对齐了就很方便。

网友B:
写成参数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成参数不就行了吗

好几个,好多层,用参数也不是很整洁

网友(2020-05-13):
不建议用智能的位宽对齐,一定要定义清楚,连接清楚,再多也得挨个确认,这玩意出错就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