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 共模反馈环路仿真

楼主(2019-12-25):
最近设计全差分运放,工作点没问题,就是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仿真总有问题,尤其是相位曲线。哪位大佬给看看~
是断开点有问题吗?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共模反馈 幅相曲线

共模反馈 幅相曲线

网友A:
这个贴子应该持续关注。
楼主既然用spectre,那就用analogLib库里面的cmdmprobe,在放大器输出端断开共模反馈环路,然后仿一下stb,看看是什么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子应该持续关注。
楼主既然用spectre,那就用analogLib库里面的cmdmprobe,在放大器输出端断开共模反 ...

多谢~使用cmdmprob仿真全差分确实比较方便,仿真结果如下如。

关于相位曲线的问题,可能是跟选择的环路断开点有关,如果系统中存在多条环路,且断开点没有断开所有的环路就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参考如下:https://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244840188

网友B:
谁能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实现工模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能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实现工模反馈的

基本思想是:当VOP和VON相比VCM偏高时,会使流过NM13的电流减小,VCMFB随之下降,反馈到运放中后,第一级输出升高,第二级输出VOP和VON下降,从而稳定共模输出。
可以参考 SUDHIR M. MALLYA的文章:Design Procedures for a Fully Differential Folded-Cascode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 。

Design procedures for a fully differential folded-cascode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pdf

网友C(2021-01-04):
引用 楼主:
多谢~使用cmdmprob仿真全差分确实比较方便,仿真结果如下如。

关于相位曲线的问题,可能是跟选择的环路 ...

能贴一张你testbench的图么?

网友(2021-09-27):
引用 网友C:
能贴一张你testbench的图么?

同求testbench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使用cmdmprob仿真全差分确实比较方便,仿真结果如下如。

关于相位曲线的问题,可能是跟选择的环路 ...

求testbench的图

网友:
那么这个的iprobe放在那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