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沟道长度调制系数LAMBDA怎么查找?还是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9-12-26):
请问沟道长度调制系数LAMBDA在模型参数里怎么查找?还是计算出来的?要是计算出来的,请问公式是什么?

网友A:
怎么找我不知道,不过算是可以算的,就用拉扎维书上公式2.26
不过算出来也不精确,只能当参考,器件工作状态改变的时候,这个值也会改变

网友B:
那些都是几十年前的LEVEL2 LEVEL3的model里面的东西了
现在BSIM model里面没有哪个参数是直接的LAMB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都是几十年前的LEVEL2 LEVEL3的model里面的东西了
现在BSIM model里面没有哪个参数是直接的LAMBDA ...

谢谢!那MOS管输出电阻r0怎么计算?
还是根据仿真,打印工作点gds,通过r0=1/gds而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MOS管输出电阻r0怎么计算?
还是根据仿真,打印工作点gds,通过r0=1/gds而来?

rout=1/gds,变化趋势还是差不多,rout ∝ L/I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1/gds,变化趋势还是差不多,rout ∝ L/I

谢谢!那gds是计算出来的呢?还只是根据仿真软件查找出来的?
如果是计算出来的,公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找我不知道,不过算是可以算的,就用拉扎维书上公式2.26
不过算出来也不精确,只能当参考,器件工作状 ...

谢谢!请问怎么计算?请问MOS管输出阻抗怎么r0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怎么计算?请问MOS管输出阻抗怎么r0计算?

我一般不会计算这个值
如果一定要看这个值,那我会跑dc看管子的工作点rout
不过先进工艺里,输出阻抗这个值随你的vd变化有时候也会很明显,具体可以看拉扎维16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不会计算这个值
如果一定要看这个值,那我会跑dc看管子的工作点rout
不过先进工艺里,输出阻抗这个 ...

谢谢!rout是仿真dc工作点查找出来的,那么电路增益Av=gm*rout是仿真调试出来的,不是计算设计出来的?

网友:
一个ro,一个rout,一般都是通过仿真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rout是仿真dc工作点查找出来的,那么电路增益Av=gm*rout是仿真调试出来的,不是计算设计出来的?
...

电路增益的话,这个东西既要看dc仿真里,器件能提供多大的增益,也要分析具体应用场景里要求多大的增益,我觉得既有设计的成分也有仿真的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增益的话,这个东西既要看dc仿真里,器件能提供多大的增益,也要分析具体应用场景里要求多大的增益, ...

谢谢!

网友(2021-12-17):
教材公式·没找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