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Weight 设置依据

楼主(2019-12-26):
请教下每个不同工艺的项目,在设置setNanoRouteMode -dbViaWeight {......} 时,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呢?工艺厂提供的文件吗?谢谢

网友A:
先进工艺,根据厂家推荐。
老工艺就不必了。 如果需要提高一点片子的可靠性,-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high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工艺,根据厂家推荐。
老工艺就不必了。 如果需要提高一点片子的可靠性,-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

请问老工艺就不必了什么意思?照抄以前项目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工艺就不必了什么意思?照抄以前项目得?

老工艺 DFM 要求少,PDK 里没有那么复杂的要求, 通常后端设计只能凭经验加一些 multicut via, 增加一点可靠性。 但这不是必须的。 要看具体设计,具体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