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Nothing in layout

楼主(2019-12-26):
在跑4位计数器的lvs时,出现了Nothing in layout这个错误,请问这个是为什么呢?该如何解决?

网友A:
CIW窗口没有啥特别情况,比较常见的基本上就是掉库了。重新attach一下工艺库试试,还不行就attach后重新启动一下virtuoso试试。
如果这个不行,有一种不太常见的可能就是layout上不小心用了某个层次,恰好导致所有的器件都不认,也会出现nothing in layout这个错误,把用到的层次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窗口没有啥特别情况,比较常见的基本上就是掉库了。重新attach一下工艺库试试,还不行就attach后重新启 ...

刚开始导进去的版图是可以做lvs的,为了过drc我删去了一个叫做“COMP”的层,然后就无法做LVS了。

网友A:
我觉得那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某些工艺里comp这个名字代表的就是形成源漏的有源区层次,如果没有这个层次基本上所有的管子都识别认不出来,所以就nothing in lay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那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某些工艺里comp这个名字代表的就是形成源漏的有源区层次,如果没有这个层次 ...

好的,那我再看看DRC该怎么办,先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导进去的版图是可以做lvs的,为了过drc我删去了一个叫做“COMP”的层,然后就无法做LVS了。 ...

为了过DRC不要随便改动PDK库里的东西啊,除非有foundary的确认。你要看看是不是你的layout不符合design rule的规则了。解决的办法不是删掉layer,删掉也不代表DRC的error就解决了啊,只是看不到这个错误了而已,求个心理安慰。但是这种看不到的错误更可怕,可能整个chip就死在这了,debug还找不着。

网友(2022-06-07):
我 也有这个 问题,

网友(2024-12-17):
还有一个可能,检查一下你的rule文件是否用对,我刚刚就犯了这样一个马虎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