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TE lna和GPS lna,哪种LNA对线性度的要求高一些?为什么?

楼主(2019-12-26):
请问LTE lna和GPS lna,哪种LNA对线性度的要求高一些?为什么?

网友A:
如果根据调制方式来说LTE的调制方式更复杂,所以需要线性度更好。具体到LTE LNA与GPS LNA来说,我觉得LTE LNA线性度要求更高,这样才能保证解调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根据调制方式来说LTE的调制方式更复杂,所以需要线性度更好。具体到LTE LNA与GPS LNA来说,我觉得LTE L ...

哦哦,这样啊!看一些lna产品测试结果,确实LTE线性度更高一些!那请问有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献或者著作?具体分析lna在不同应用下对线性度的要求!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这样啊!看一些lna产品测试结果,确实LTE线性度更高一些!那请问有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献或者著作?具 ...

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是做分立的LTE LNA和GPS,可以去NXP/英飞凌官网上下载他们的Datasheet,他们把他们指标直接标注了,至于线性度指标怎么来的,我觉得是他们是经过推导出来,而且这个指标是远超协议要求的这样才能做成产品卖。至于如果你要做的是SOC内的LTE LNA或者SOC内GPS LNA,我觉得你可以先看看协议再做,毕竟作为射频前端设计工程师对通信有所了解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想求快,也可以找找最新的Paper,看看他们做到什么指标,依样画葫芦制定指标。但是有两点建议,期刊会议找顶级的与公司发的论文,那些垃圾会议期刊不仅不可信,还能把你带进沟里,第二,现在应该没有单独发LET LNA/GPS LNA的论文,有的就是灌水的。所以看最近的一般都是发SOC,你可以通过它们指标反推LNA指标,你照着这个指标设计不会太差。看你提问方式,应该是这行新人,我也是门外汉,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不要误导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是做分立的LTE LNA和GPS,可以去NXP/英飞凌官网上下载他们的Datasheet,他们把他们 ...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
这指标不能一棍子打死说哪种对线性度要求更好。
需要看平台或者transceiver 对 LNA的要去(如果是外挂的LNA的话)
如果是transceiver中的LNA的话,LTE的要求高

网友(2020-01-28):
GPS信号幅度低,所以对LNA的线性度要求低一些。对LTE不了解,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