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的报告中的transition违例,为什么会有transition违例?什么原因导致transition违例

楼主(2019-12-26):
关于transition违例,一般是由于走线太长或者扇出太大,导致transition违例,这一点我知道!
可是为什么走线太长或者扇出太大会造成transition违例。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走线长,会造成transition增大?是需要更强的驱动能力吗?

网友A:
走线长或者扇出大,归根结底是负载大,反映到cell lib上是(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这个值大了,cell的transition就大了。
解决方法:增大驱动、减小负载(减小线长或者降低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长或者扇出大,归根结底是负载大,反映到cell lib上是(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这个值大了, ...

谢谢指教。还请教一下,max_capacitance的违例,也是由于扇出大和走线长造成的,也是因为负载大造成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还请教一下,max_capacitance的违例,也是由于扇出大和走线长造成的,也是因为负载大造成的吗
...

也是的,但是要注意大多数都是绕线过长导致的,一般cell的pin cap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的,但是要注意大多数都是绕线过长导致的,一般cell的pin cap不会太大

感谢指导

网友(2020-03-12):
我个人理解:

1、电平翻转就是驱动负载电容充放电的过程,电容变大后,会导致电平翻转的跳边沿变缓,即transition time 变大,进一步导致建保时间缩水;
2、负载电容主要包括线路上的寄生电容和输出端口的负载电容,走线过长会导致线路上的寄生电容累积变大;
3、transition time变大除了影响建保时间外,还会增加短路功耗。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指正

网友(2022-09-19):
6楼说的挺好的

网友(2022-10-22):
引用 网友A:
走线长或者扇出大,归根结底是负载大,反映到cell lib上是(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这个值大了,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