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时序无法收敛,clock path延迟非常大

楼主(2019-12-26):
之前一直是做ASIC前端,对FPGA不熟悉。最近接了一个项目有FPGA验证需求,设计的RTL代码在 55nm的ASIC工艺下,800M的主时钟频率可以收敛,但放到FPGA上100M都还有很大的slack。
FPGA片子是xilinx virtex ultrascale xcvu440-flga2892-1-c,工具是vivado 2016.4。整个设计只有一个时钟,时钟结构很简单,没有分频,门控,mux什么的,是直接从FPGA专用全局时钟IO捅进去的。具体的clock path信息如下图所示。设计的目标时钟频率是100M,周期10ns, 时钟从IO进来,穿过BUFG到达FF的clock端后就已经去了6.4ns,我感觉这个delay太大了,之前没有FPGA的经验,不清楚在FPGA中本身如此还是我的设计或约束哪里不对。从图上来看,BUFG后的fanout比较大(35993),是不是造成delay太大的原因?在综合选项中设置-fanout_limit好像对这个时钟线没有作用,我想在每个子模块中例化一个BUFG把时钟负载分开一下,好像也不可以,还报了个waring好像是不让加。这个设计还只占了整个FPGA资源的2%,我想要是占满的情况下,那时钟的fanout会更大,延时岂不会更恶劣?但这个系列也算是个高端片子了,不应该只有这点性能啊,肯定是我哪里弄错了,找遍了资料都没有找到讲怎和处理时钟路径延时的,完全晕了!求高人指点!

时序路径详细信息

时序路径详细信息

网友:
FPGA 时钟 复位走线都是定死了,各种RAm也是,asic都可以自己搞,不能等价copy,还是要优化下。。约束。sdc。

网友:
FPGA走線是固定的,只能接受了,我是沒想到可減少的方法。

网友:
U can clock all incoming PAD signals before they are used.

网友:
很巧,我们用的同一个片子做原型,我们跑过80M,160M,这个片子的特点是资源大,但是也有缺点,多die组合,频率跑不太高,所以我的评价是“虚胖”。建议可以贴下约束,看下是否合理。

网友:
是不是约束有啥问题??

网友:
是不是约束有啥问题?

网友:
Pin assignment 不合理 导致你想输出的数据 绕了很大的延时到pin

网友:
BUG的扇出不是造成DELAY过大的原因。为什么没有上BUFG呢,而是BUFCE,导致走线饶的过长DELAY增大。你可以在源代码里将时钟例化上BUFG试试。

网友(2020-05-13):
我们拿这个FPGA跑原型验证,收到160M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这FPGA时序非常烂,但是面积非常大,所以在做的时候:
(1)一定要注意cell的摆放位置,时序紧路径的一定不能有跨die的情况出现,跨die的延时大到你怀疑人生;
(2)把所有的DSP单元干掉,全部用LUT搭,DSP绕来绕去非常影响时序收敛;
(3)入口处过了BUFG延时就是非常大,只能在内部想办法;
(4)把小块的memory全部干掉,都用LUT搭,memory绕线绕来绕去非常影响时序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