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chgen转QRC文件的流程

楼主(2019-12-26):
1、Techgen ict文件转QRC的具体流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查阅的?

2、执行Techgen -simulation typ.ict文件没有错误,执行Techgen -simulation max.ict则报如下错误,但是比较了typ和max的ict文件,发现二者只是具体值得差异,没有其他的差异了啊,为什么会报错呢?

Warning [input]: Line 7: 'well' statement is ignored in ICT file line.
Warning [input]: Line 8: 'well' statement is ignored in ICT file line.
ERROR (EXTZTECH-213) : Error [input]: Layers FOXB and ONO in ICT file
overlap. Check ICT file and rerun Techgen.

网友A:
1. which Techgen, 找到安装目录***/bin/Techgen。上一级doc, 下面有extTechgen, 里面有pdf .

2  你去算一下从FOXB 到ONO,高度数值的累加是不是合理的。ict里的每层layer的高度值是工艺的剖面图的表示,上面的都是下面的一层层加出来的。如果值错了,就会报你overlap,觉得你层间有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which Techgen, 找到安装目录***/bin/Techgen。上一级doc, 下面有extTechgen, 里面有pdf .

2  你去算 ...

非常感谢!!!应该是itf转ict时精度不一致,itf中有些层的THICKNESS精度到小数点后5位了,但是使用itf_to_ict.pl转换后,精度就变为4位了,从而导致问题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which Techgen, 找到安装目录***/bin/Techgen。上一级doc, 下面有extTechgen, 里面有pdf .

2  你去算 ...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Techgen执行的这么慢啊,我从上午11点执行Techgen -simulation typ.ict,到现在快18点了,才完成26%,CPU是E5-2680 v3。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应该是itf转ict时精度不一致,itf中有些层的THICKNESS精度到小数点后5位了,但是使用itf_t ...

我上次就是精度问题,导致厚度计算值累加后不一致了。。昨天回的太快,其实后来估计你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itf转ict的脚本比较老,人家公司送的嘛。精度处理需要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Techgen执行的这么慢啊,我从上午11点执行Techgen -simulation typ.ict,到现 ...

这个东西转的就是很慢的。晚上丢下去。 -multi_cpu 不怕被骂你就写8啊,1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转的就是很慢的。晚上丢下去。 -multi_cpu 不怕被骂你就写8啊,16啊。。。

多CPU执行有问题啊,是不是license的原因?

Techgen -simulation typ.ict -multi_cpu 8

ERROR (EXTNXC-44) : Invalid option typ.ict is specified for 'Techgen -si' command.

Run 'Techgen -h', or refer to the QRC Techgen Reference manual for valid optio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CPU执行有问题啊,是不是license的原因?

Techgen -simulation typ.ict -multi_cpu 8

你这个顺序我没写过。。你看报错是说它认为你的-si  后面不能带typ.ict。

你试试这样写

        Techgen -si -multi_cpu 8 -cleanup slow.i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顺序我没写过。。你看报错是说它认为你的-si  后面不能带typ.ict。

你试试这样写

可以了,非常感谢!!!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顺序我没写过。。你看报错是说它认为你的-si  后面不能带typ.ict。

你试试这样写

再请教一个问题,执行完Techgen -si typ.ict,生成qrcTechfile后,是不是还需要执行Techgen -compilation -lvs lvsfile -p2lvs p2lvsfile?
但是执行完Techgen -si typ.ict,只产生了p2lvsfile,lvsfile是不是用“calibre2qrc -r smic_18ee.lvs:lvsfile”命令生成?
但是这样执行Techgen -compilation -lvs lvsfile -p2lvs p2lvsfile,会有下面的这些告警,是不是lvsfile这样生成不正确啊?

WARNING (CAPGEN-41466): process layer 'mim' maps to one or more extraction
    layers that do not appear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66): process layer 'metal4' maps to one or more extraction
    layers that do not appear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66): process layer 'poly' maps to one or more extraction
    layers that do not appear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66): process layer 'N_SOURCE_DRAIN' maps to one or more extraction
    layers that do not appear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46): Substrate layer 'N_SOURCE_DRAIN' will b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during extraction due to incomplete p2lvs mapping. This may lead to
    unintended results.

WARNING (CAPGEN-41466): process layer 'FOXB' maps to one or more extraction
    layers that do not appear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46): Substrate layer 'FOXB' will b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during extraction due to incomplete p2lvs mapping. This may lead to
    unintended results.

WARNING (CAPGEN-41474): Contact layer 'dfCont' specified in the p2lvsfile is not found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74): Contact layer 'dfCont' specified in the p2lvsfile is not found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74): Contact layer 'via3' specified in the p2lvsfile is not found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74): Contact layer 'via2' specified in the p2lvsfile is not found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74): Contact layer 'via1' specified in the p2lvsfile is not found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74): Contact layer 'polyCont' specified in the p2lvsfile is not found in the lvsfile.

WARNING (CAPGEN-41474): Contact layer 'dfCont' specified in the p2lvsfile is not found in the lvsfi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执行完Techgen -si typ.ict,生成qrcTechfile后,是不是还需要执行Techgen -compilation ...

按我的理解,你是数字pr,就不需要-comp 了,一个-si就可以了。
-co是 用在transistor 级的,模拟的会需要吧。。。所以需要配合那些管子的层定义啊抽取啊。
你去看extTechgen.pdf,就清楚了。
所以你的出错,可能是做法不对,我没做过就不清楚了。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你是数字pr,就不需要-comp 了,一个-si就可以了。
-co是 用在transistor 级的,模拟的会需 ...

明白了 受教

网友B:
我用itf_to_ict进行转换时也碰到了错误,应该也是精度的问题引起的,请问你最后是怎样解决的? 谢谢!

网友(2021-11-21):
引用 网友B:
我用itf_to_ict进行转换时也碰到了错误,应该也是精度的问题引起的,请问你最后是怎样解决的? 谢谢!
...

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 精度问题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A:
1. which Techgen, 找到安装目录***/bin/Techgen。上一级doc, 下面有extTechgen, 里面有pdf .

2  你去算 ...

请问Techgen是需要安装吗?我执行Techgen提示:command not found

网友C(2022-08-24):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执行完Techgen -si typ.ict,生成qrcTechfile后,是不是还需要执行Techgen -compilation ...

请教下, Techgen -compilation -lvs lvsfile -p2lvs p2lvsfile 是否是必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Techgen -compilation -lvs lvsfile -p2lvs p2lvsfile 是否是必要的呢

如果你不需要transistor-level精度,只是给innovus或者门级+QRC用,不用执行这个-compil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应该是itf转ict时精度不一致,itf中有些层的THICKNESS精度到小数点后5位了,但是使用itf_t ...

请问精度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3-13):
引用 网友A:
1. which Techgen, 找到安装目录***/bin/Techgen。上一级doc, 下面有extTechgen, 里面有pdf .

2  你去算 ...

请问使用techgen -si ***.ict转的过程中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直卡在这个地方,这是转失败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2023-04-18):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就是精度问题,导致厚度计算值累加后不一致了。。昨天回的太快,其实后来估计你也是这个问题。
就 ...

ict转qrcTechFile指令(max):Techgen -cell -plan ict_RCmax.ict出现errorError [input]: Layers IMD2 HDP and IMD2 PETEOS are not touching.望指导一下

网友D(2023-12-04):
上面的warnning 解决了 但是还是报ERROR 这个是咋回事呢

网友(2024-04-24):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warnning 解决了 但是还是报ERROR 这个是咋回事呢

老哥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可以说一下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转的就是很慢的。晚上丢下去。 -multi_cpu 不怕被骂你就写8啊,16啊。。。

请问 怎么调呢?直接改ict的内容吗、还是改脚本?

网友:
我来解答吧,很简单,就是高度累加误差导致的.
我也折腾了好久,终于解决了!!!!
要手动改:看懂下面我例子就ok了.
40.01 itf to icl
./itf_to_ict.pl  ./StarRC_40LL_1P9M_2TM_CMAX.itf   ./StarRC_40LL_1P9M_2TM_CMAX.ict

40.02 icl to qrc
Techgen  -simulation -multi_cpu 8  ./StarRC_40LL_1P9M_2TM_CMAX.ict
如果报ERROR (EXTZTECH-213) : Error [input]: Layers ppoly and npoly in ICT file overlap.
都是高度累加value有问题,一定能要手动修改height值:
如果是poly要定义subconductor (因为不能设置厚度为0或者小于0的值,只有sub_conductor才有相同的height)
正确为:
conductor poly {
   min_spacing           5.7600E-02
   min_contact_poly_spacing   0.036
   min_width             3.6000E-02
   height                3.5000E-01
   thickness             7.7000E-02
   resistivity           1.6000E+01
   temp_tc1              1.6600E-03
   temp_tc2              -2.9500E-07
   gate_forming_layer    true
   layer_type gate
sub_conductor npoly {
   height                3.5000E-01
   thickness             7.7000E-02
   resistivity           1.6000E+01
   temp_tc1              1.6600E-03
   temp_tc2              -2.9500E-07
   wire_edge_enlargement_c {
     wee_widths  3.6000E-02
     wee_spacings 5.7600E-02
     wee_adjustments    0.0025
  }
   wire_edge_enlargement_r {
     wee_widths  3.6000E-02
     wee_spacings 5.7600E-02
     wee_adjustments    -0.0
  }
}
sub_conductor ppoly {
   height                3.5000E-01
   thickness             7.7000E-02
   resistivity           1.2820E+01
   temp_tc1              1.9200E-03
   temp_tc2              -3.4000E-07
   wire_edge_enlargement_c {
     wee_widths  3.6000E-02
     wee_spacings 5.7600E-02
     wee_adjustments    0.0025
  }
   wire_edge_enlargement_r {
     wee_widths  3.6000E-02
     wee_spacings 5.7600E-02
     wee_adjustments    0.00376
  }
}
}
错误为:
#conductor ppoly {
#   min_spacing           5.7600E-02
#   min_width             3.6000E-02
#   height                0.352565
#   thickness             7.7000E-02
#   resistivity
#   temp_tc1              1.9200E-03
#   temp_tc2              -3.4000E-07
#   gate_forming_layer           true
#   wire_edge_enlargement_c {
#     wee_widths  3.6000E-02
#     wee_spacings 5.7600E-02
#     wee_adjustments          0.0025
#  }
#}

#conductor npoly {
#   min_spacing           5.7600E-02
#   min_width             3.6000E-02
#   height                0.352565
#   thickness             7.7000E-02
#   resistivity           1.6000E+01
#   temp_tc1              1.6600E-03
#   temp_tc2              -2.9500E-07
#   gate_forming_layer           false
#   wire_edge_enlargement_c {
#     wee_widths  3.6000E-02
#     wee_spacings 5.7600E-02
#     wee_adjustments          0.0025
#  }
#}
另外也有报
ERROR (EXTZTECH-206) :   Error [input]: Layers ILD1a and ILD1b1 are not touching.
因为下面:
dielectric   ILD1a {
   conformal                    TRUE
   expandedFrom            poly
   height                       0.3525
   thickness                    0.0380  ( -> changed to 0.0381 to pass check!!!)
   topThickness            0.0380
   sideExpand                    0.0304
   dielectric_constant            7.000
}

dielectric   ILD1b1 {
   conformal                    FALSE
   height                       0.3906 != 0.3525+0.0380=0.3905
   thickness                    0.1420
   dielectric_constant            4.200
}
如上将高度height改成一样就可以,通常是改thickness,例如将ILD1a 的thickness                    0.0380-> changed to 0.0381
都是因为厚度thickness精度误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