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c617时遇到的关于port的问题

楼主(2019-12-26):
如图,我的port没有Amptlitude(dBm)项,导致没法做线性度测量,有大佬能指教下怎么解决,或者测线性度的其他方法么。

网友A:
软件没装好吧!!

网友B:
dbm和vpk可以直接换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m和vpk可以直接换算的吧

可是做hb和pss+pac仿真线性度的时候需要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装好吧!!

不知啊,下载的别人的虚拟机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