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环路中RC低通滤波结构的疑问

楼主(2019-12-26):
比如,

我设计了一运放,-3dB带宽1MHz,这其实已经满足我对反馈环路低通的要求,那我是否还有必要在反馈输入处加一RC低通结构?

我理解的是:

RC低通截止频率更低的话,可以让整个反馈环路低通截止频率更低,那应该还有必要;
但RC低通截止频率高于1MHz的话,应该没必要加这个RC低通结构了吧?

网友A:
有点不清楚你的逻辑。。。
若要降-3db频率,直接加反馈电容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清楚你的逻辑。。。
若要降-3db频率,直接加反馈电容不就行了。

我是说类似于(应用在从低频(<<1GHz)开始的宽带放大器)DCOC的反馈结构,需要在电路后端通过DCOC检测直流偏移,然后反馈到前端进行消除。
这样的反馈结构一般不都是,反馈的输入端先一个RC低通滤波,然后再接一个运放,运放的输出反馈到前端这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