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的输入端可以做测试pin?

楼主(2019-12-26):
40资产
运放的输入端可以做测试pin么?

网友A:
你把电路放全了啊。。如果这是LDO里面的error amplifier的话,运放的两个输入就分别是:基准输入和LDO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路放全了啊。。如果这是LDO里面的error amplifier的话,运放的两个输入就分别是:基准输入和LDO输出 ...

一端vref 另一端跟输出不是还差个电阻么?

网友B:
只要ESD/RELB ok, 就可以做吧

网友C:
其实能不能做测试pin,主要看你怎么测试。如果用作DC测试,首先要考虑你加入那些测试仪器带来寄生是否影响原来电路工作状态,比如loading效应或者加入额外电容是否引起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ESD/RELB ok, 就可以做吧

RELB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能不能做测试pin,主要看你怎么测试。如果用作DC测试,首先要考虑你加入那些测试仪器带来寄生是否影响 ...

一版测试仪器带来寄生是否会影响电路工作状态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版测试仪器带来寄生是否会影响电路工作状态呢?

最简单方法就是直接把仪器建模放到电路里一起仿真。
运放输入接信号发生器的话,应该是没啥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方法就是直接把仪器建模放到电路里一起仿真。
运放输入接信号发生器的话,应该是没啥影响的。
...

运放输入接示波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运放输入接示波器呢?

示波器探头的阻抗代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探头的阻抗代入就行。

这个阻抗示波器说明书上会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