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的版图匹配

楼主(2019-12-26):
这样的电流镜如何匹配,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PM1 PM0 PM2 PM1
NM1 NM0 NM1

楼主:
PM3、PM4随意放置就可以了?

楼主:
有必要在两端加Dummy器件吗?

网友B:
兩端最好都加個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端最好都加個dummy

好的,谢谢

楼主:
这样布局就可以了?感觉PM3和PM4太占地方了。还有好的布局提议吗?一起讨论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C:
PM3和PM4是cascode,匹配不那么重要。PM1,NM0,NM1是为cascode提供偏置电流,匹配也没那么重要。
最主要的匹配就是PM0,P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1 PM0 PM2 PM1
NM1 NM0 NM1

不应该是PM0 PM1 PM1 PM2吗?这样才是共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3和PM4是cascode,匹配不那么重要。PM1,NM0,NM1是为cascode提供偏置电流,匹配也没那么重要。
最主要的匹 ...

所以匹配的方法选的就是PM0 PM1 PM2进行匹配;NM0 NM1进行匹配;PM3 PM4没有匹配。这样应该保险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匹配的方法选的就是PM0 PM1 PM2进行匹配;NM0 NM1进行匹配;PM3 PM4没有匹配。这样应该保险一点。
...

差不多,PM0,PM2匹配更重要些。
PM1,PM0,PM2,PM1这样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PM0,PM2匹配更重要些。
PM1,PM0,PM2,PM1这样放。

PM0 PM1 PM1 PM2这样才是共质心;PM1,PM0,PM2,PM1这样放是啥匹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PM0 PM1 PM1 PM2这样才是共质心;PM1,PM0,PM2,PM1这样放是啥匹配?

PM1的匹配没那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1的匹配没那么重要

如果将PM1放在两端就没必要放置dummy了吧?两端都放着PM1,两端环境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C:
PM3和PM4是cascode,匹配不那么重要。PM1,NM0,NM1是为cascode提供偏置电流,匹配也没那么重要。
最主要的匹 ...

所以主要是in1和in2的电流匹配是么?cascode 的电流匹配没那么重要。

网友:
建议直接跟电路沟通哪几个管子需要重点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