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eflash 40nm和 logic 40nm 的区别

楼主(2019-12-26):
最近看到两种TSMC的工艺,一个是eflash 40nm LP另外一个是logic 40nm LP,这两个工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baselayer/metal layer 有什么区别呢?
ADC/PLL 这些IP能否兼容共用呢?

网友A:
eflash 一般提供有高压的管子

楼主(2020-02-06):
引用 网友A:
eflash 一般提供有高压的管子

如果我们有一个HardIP (PLL),在logic 40nm下已经芯片保证了,还需要在eflash 40nm 下重新做映射和仿真吗?抑或可以直接使用,PS:我了解到,eflash 下的工艺会只是多一些poly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