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不能完全关断,有4~5MA的漏电,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9-12-27):
恳求各位师傅、前辈,看看该电路哪儿配置不对,现在的问题,接上负载(语音芯片)有4~5Ma的漏电。
望赐教,谢谢!

网友:
你选的Pmos的内部有二极管。如果VCC3后有分压电阻或是其他的消耗对地回路,就会有电流消耗。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AQ3401的Bulk端接錯邊, 應該接到最高電位VCC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