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及后端问题

楼主(2019-12-27):
请各位大神指导, 请原谅可能是些蠢问题:
本人在做一个混合电路的后端,包括 模拟版图和数字综合及版图,现在在做数字部分

1) 我想在数字综合(用DC)及 版图实现  (用encounter)时, 暂不加 I/O Pads, 完了以后和 模拟版图 放一起时,再加 I/O pad.  不知这样做行不行, 有什么不好?

2)在做DC 综合时, output 一部分去外边, 一部分去内部的模拟电路。 对于去外部的Port, set_load 的 电容值是不是就是最后选的输出Pad的input点的电容值? 网上看到好多set_load 3,  set_load 5 ,  ..  ,  而Pad input 点的电容值才 0.06P, 应该怎么定呢?

3)TSMC18  standard I/O Pad 有2mA, 4mA, 8mA, 16mA ...  各位通常是怎么选的。 我的情况Pad 输出的是Audio ADC output。 选多大的才能保证工作且又不太费电呢?

4)对于去模拟部分的输出Port, 已知模拟部分的Load 电容值, 但 连线较多且较长,60多根线,  2,3 毫米长,怎样 Set_load  呢

多谢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指导或分享经验!

楼主:
最想知道2,3 的答案, 多谢解答任一问题

网友(2022-01-04):
1)可以后加IO PAD,主要缺点是,DC和PR时数字电路看不到PAD,没有相关的负载与时序信息,如果在IO上有比较严格或者难实现的timing要求,那DC与PR时只能靠预估,可能无法满足最终的timing。
2)如果DC时不带IO PAD,set_load的话就按照实际连接的情况去预估,比如同时连接analog与io,那就把连线电容、ananlog input的电容、io input的电容加起来,再适当留一下些margin,常见的set_load 3/5,是针对带IO PAD的情况,只是内部电路的话一般不会这么大的。
3)IO驱动选择,要考虑几个因素,一个是SSO,驱动能力大,噪声也大,这时要考虑加更多的电源和地;另一个是输出负载,如果负载比较大,要保证比较好的timing,就要选择驱动大一点的io。一般来说,性能要求不高的情况下,4mA就够了。
4)模拟连线的电容,可以用calibre去抽取,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直接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