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2 指定边界处的welltap类型

楼主(2019-12-27):
welltap在跟endcap交接处需要使用特殊cell,如何指定这个位置的cell

网友A:
提供的工艺文件里面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的工艺文件里面有说明的

我知道用什么cell   不知道命令怎么用  有什么option去指定这个位置要用这种cell

楼主:
用命令create_boundary_cell   -tap_distance  -top_tap_cell -bottom_tap_cell实现    之前看别的design这种cell例化名是tapfiller,就以为是create_tap_cell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