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怎么获取?

楼主(2019-12-27):
小弟刚接触后端不久,请教各位大神,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怎么获取?
最近在研究台湾某厂商的lib库,比如下面图片有个计算delay的template,是个7x7的查找表。
其中要用到两个变量input_net_transition和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请问各位怎么获取这两个变量?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是要做了PR之后,PT工具分析的时候,自行计算吗?
我们能不能通过某个命令获取某条路径上的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呢?
还有input_net_transition是怎么得来的?也是PT工具自己分析计算的?

真心请各位大神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在综合的时候,工具就已经可以算输出的 load。load = 挂在输出上所有输入 pin capacitance 之和 + 连线 capacitance。 综合时连线 capacitance 是估算的。 P&R 是精确的(取决于 P&R 在哪一步,已经 extraction 设置)。 到了 STA signoff, 连线 capacitance 是精确的。

capacitance 值可以用指令汇报。 Cadence 工具里 set_global report_timing_format { instance arc cell delay ... load }, 随后 report_timing 就可以看到。 如果 Cadence 工具是运行在 common_ui 模式,上面的 set_global 要改成 set_db, 具体查一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2023-02-15):
后来打印出来了吗?这个怎么打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