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block_abstraction

楼主(2019-12-27):
请教一个问题 ,block pnr完成后,用create_block_abstraction,然后top层调用。在top层做cts的时候,需不需要用floating pin来定义block内部的cts latency。
我自己感觉工具好像可以看到blcok里面的clock latency

网友(2020-02-01):
因为你创建abs的时候是带有时序信息的,所以才会这样。在创建abs的时候可以不加时序,你可以man一下,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