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AUIPC

楼主(2019-12-27):
RV32I指令AUIPC的定义是有符号立即数左移12位加上PC值送目的寄存器rd,说明的PC值是AUIPC指令的地址,在流水线实现时,译码取数时的PC值已经是AUIPC指令的地址加4了,这种定义理解对吗?如果是对的,其实现就复杂了,请高手解惑。

楼主:
由于面积不是问题,有些实现在译码级设置了一个PC寄存器,这个PC寄存器的内容是auipc的指令地址。

楼主:
如果RISC-V在定义PC的相对寻址时不定义为当前指令,而是下一条指令的地址,由编译软件去调整后面的立即数,则可以去掉译码级中保存当前指令地址的寄存器,这个方案可以节省一个32位寄存器,可能更好。编译软件调整立即数是份内事,没有增加工作量。由于是下一条指令地址,则与流水线级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