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在搭建uvm平台时候遇到过Segmentation fault报错

楼主(2019-12-28):
有没有人在搭建uvm平台过程中在代码编译过程中出现Segmentation fault,错误类型为SIGSEGV,以及如何定位问题,谢谢啦

网友:
cadence编译过程没遇过,仿真时遇到过。貌似是c++代码里的问题,数据位宽啥问题。

网友:
经常遇到。。。。不过不是我解决的。segment fault的时候应该会打印堆栈信息,大概看下是哪步出问题。一般都访存出错,之前遇到过在不可写的目录下执行,查看打印的堆栈信息发现大概在写文件的函数出错,改了就没了。

网友A(2020-09-20):
我也经常遇到......而且打印的堆栈信息一般会报在sv平台里面,但其实都是c代码的问题。最迷的是单元验证环境可能还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而且打印的堆栈信息一般会报在sv平台里面,但其实都是c代码的问题。最迷的是单元验证环 ...

但把单元环境集成到系统平台里面就会出段错误

网友:
大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而且打印的堆栈信息一般会报在sv平台里面,但其实都是c代码的问题。最迷的是单元验证环 ...

小白问一下怎么打印堆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