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大家,下面的两段代码综合后有区别吗 ?

楼主(2019-12-28):
代码1: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rst_n)
            begin
                r0 <= 1'b0;
                r1 <= 1'b0;
            end
        else
            begin
                r0 <= data0;
                r1 <= data1;
            end
    end

   代码2: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r0 <= (~rst_n) ? 1'b0 : data0 ;
        r1 <= (~rst_n) ? 1'b0 : data1 ;
    end

网友:
电路结构上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我觉得没区别,都是异步复位

网友(2020-03-25):
可以综合一下试试

网友:
区别挺大

网友:
具体看用什么命令和选项吧,简单的,无法对其优化
代码风格问题

网友(2020-05-12):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下面这个代码风格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2020-07-30):
这种简单的代码,自己用综合工具综合之后自己观察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