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LVS检查总是跳到其它lib里的同名版图

楼主(2019-12-28):
跑DRC时,跑完后双击错误,跑的其它库的同名版图里了,看不到当前版图的错误位置,怎么办?

网友:
把那个同名版图的库先屏蔽掉再做drc、lv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21-06-17):
同样苦恼,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苦恼,请问解决了吗?

就像上边说的,不用的库cds.lib里屏蔽一下。
要是不好屏蔽,就在drc里用“highlight all”配合zoom to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