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环境配置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感谢

楼主(2019-12-28):
求助帖

CentOS安装cadenceIC

CentOS安装cadenceIC

网友A:
先查一下CDS_INST_DIR这个变量有没有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CDS_INST_DIR这个变量有没有设。

您好!请问这样设置可以吗?为什么行不通呢,好苦恼,请大佬指教,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这样设置可以吗?为什么行不通呢,好苦恼,请大佬指教,不胜感谢
...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的

网友B:
是缺某些库吗?比如libnsl.so.l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这样设置可以吗?为什么行不通呢,好苦恼,请大佬指教,不胜感谢
...

你的IC617 不是正常装载的吧,是从别的机器上连同整个目录拷贝移植过来的?

楼主:
IC617是通过Installscape安装的,但是这里的bashrc文件是直接拷贝移植的,但是做了相应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缺某些库吗?比如libnsl.so.l

这个库已经提前安装了,再次安装就提示已经装过了,难道是license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库已经提前安装了,再次安装就提示已经装过了,难道是license有问题???
...

安装下i686后缀的同一个lib试一下,也就是安装32bit版本。个人感觉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下i686后缀的同一个lib试一下,也就是安装32bit版本。个人感觉不是这个问题。 ...

安装之后,变成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之后,变成这样了·····

啥版本的操作系统?红帽子8?如果是8的话,好像问题多多。这个现象没遇到过,所以也不好猜,只能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版本的操作系统?红帽子8?如果是8的话,好像问题多多。这个现象没遇到过,所以也不好猜,只能尝试。
...

CentOS8

网友C:
建议换7吧,8有不少问题,目前还是不适合。官方估计也没那么快解决兼容问题。估计换7就没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7吧,8有不少问题,目前还是不适合。官方估计也没那么快解决兼容问题。估计换7就没事儿了。
...

先放这里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D:
如何解决的?

楼主:
按照遇到的问题,搜百度,按照某篇博客,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操作即可,逐个试,虽然失败了无数次,但最后总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解决的?

回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