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vipcc运行求助

楼主(2019-12-28):
运行vipcc的时候不能查看帮助,一查看帮助软件就崩溃,即使不去查看帮助,只进行配置,也会时不时崩溃。报java错误,错误如下。
试过java 1.6,1.7,1.8都不行,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
# A fatal error has been detected by the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
#  SIGSEGV (0xb) at pc=0x0000000000000000, pid=25360, tid=0x00007fa20ccdd700
#
# JRE version: Java(TM) SE Runtime Environment (8.0_221-b11) (build 1.8.0_221-b11)
# Java VM: Java HotSpot(TM) 64-Bit Server VM (25.221-b11 mixed mode linux-amd64 compressed oops)
# Problematic frame:
# C  0x0000000000000000
#
# Failed to write core dump. Core dumps have been disabled. To enable core dumping, try "ulimit -c unlimited" before starting Java again
#
# If you would like to submit a bug report, please visit:
#   http://bugreport.java.com/bugreport/crash.jsp
# The crash happened outside the Java Virtual Machine in native code.
# See problematic frame for where to report the bug.
#

楼主:
操作系统是RHEL6.7。
我把软件装到CentOS 7.4的虚拟机上就没有问题,用的时候倒是可以在虚拟机上生成cfg文件,然后转到服务器上,但是总是麻烦,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