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2018.O.SP3 ---place 问题

楼主(2019-12-29):
请教各位大佬,现在遇到place时mult cell无法放在row上,始终是错位的,所有的mult cell都报出 LGL-051的warning。但是pg、site、row都没有错误,检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有大佬遇到过吗?

网友:
合法化 合法化

网友(2020-03-22):
你place到了哪个过程,一般到place的最后阶段是legalize,才会把cell放到row上。

网友(2021-08-16):
问题解决了吗?求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