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用200Mhz的时钟向20Mhz时钟发送一个使能信号 ?

楼主(2019-12-29):
如何将200Mhz下的一个时钟宽度的使能信号发给一个20Mhz的时钟,只能200Mhz下弄个计数器计数10次 加宽信号发出吗 ?或者为了保险,需要计数11次再发出 ?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

网友:
20M的模块收到使能信号给个ACK,200M收到ACK拉低使能
这样可以吗

网友:
握手就行了

网友:
可以看看单bit信号的跨时钟域设计,利用上升沿检测握手

网友A:
楼上说的握手信号的话 就不是一个脉冲的使能了

楼主:
握手应该可以哈 ? 20Mhz 给200Mhz是一个 电平信号,而200Mhz给20Mhz也是一个电平信号,
但是如果 是200Mhz想给20Mhz一个 脉冲信号呢 ?也只有计数器增加信号宽度这个办法了吧?

网友:
200m脉冲作为20m的信号的异步复位,然后同步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握手信号的话 就不是一个脉冲的使能了

可以是啊,跨时钟域之后再做一个上升沿检测信号,就是一个cycle

网友(2020-01-28):
跨时钟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假设两边clock的频率关系,除非100%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就用design_ware 信号同步模块。
自己写的话,采用握手协议req/ack信号同步:200M req -> 20M ack
或 ...

不错

网友:
200Mhz 要給20Mhz 使用...須注意到CDC的isuue

可已使用sync 或是 hand shack 使用....
或是可以使用async fifo直接接也可

网友:
在200MHz时钟域下产生一个宽度超过100ns的高电平信号,在20MHz时钟域下检测该信号的上升沿作为使能信号

网友:
1. 200m clk trigger flag,20m clk after cdc sample,sample到了之后回一个ack,200m clk after cdc sample ack之后clear flag.
2. 用 async fifo,fifo没有实际的queue.

网友(2020-04-29):
是不是还需要考虑 200MHz下脉冲的频率,如果频率高于20MHz,那就要另想办法了

网友:
肯定是握手呀,不要搞一些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