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uartus用M9K例化了两个RAM,为何使用比例为0?

楼主(2019-12-29):
如图示,quartus用M9K例化了两个RAM,为何使用比例为0?没有例化成功吗 ?

网友:
你是用代码让工具自动综合成ram还是例化ip的,前者需要加综合属性约束语句的,如果rtl不符合m9k规格加了强制约束语句也未必成功的

楼主:
我是例化IP,是不是最上面
how many 32-bit words of memory的数据太小了,只有32,所有比例显示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