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平台上,利用寄存器模型读或者写寄存器卡死问题

楼主(2019-12-29):
我在UVM验证平台上,集成了寄存器model,大部分情况下,所有的寄存器都是可读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寄存器,用不同的seed跑的时候,有个寄存器有时候可以读,有时候不能读,直接运行在读寄存器这块直接卡死,看adapter那边看,没有产生bug_op,也就是没有经过adapter,就直接卡死了,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或者提供一个问题可能出现的原因?

网友A:
只能单步调试。。。

网友B:
寄存器读卡死,一般都出在driver那边, while里面get不到monitor采集到的读数据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单步调试。。。

单步调试了,看读寄存器进入uvm源码那边的read函数里,在执行XatomicX(1)这个的时候好像就没有跳出来,后面的XreadX(**)函数就没有执行,似乎陷入死循环了,单步调试看的UVM源码看不出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读卡死,一般都出在driver那边, while里面get不到monitor采集到的读数据返回 ...

单步调试看似乎读的动作都还没开始,就死循环了,应该不是等不到读数据返回,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

网友(2020-01-30):
读写冲突有时会不会有可能造成卡死的情况?

网友(2022-10-09):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