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layout问题

楼主(2019-12-29):
请问MOS管layout时B端怎么接电位,还是不需要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不是看电路图连吗

网友A:
B端是衬底端,MOS管会自动找衬底的,只需要在MOS管的附近有衬底就行,不需要连线

网友B:
b端就是衬底,nmos的衬底是PW,pmos的衬底是NW,你在版图上mos管边上加的n+aa或p+aa是衬底偏置,把上面的m1连到对应的电源或者地或者原理图上要求的地方,就相当于给衬底一个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端是衬底端,MOS管会自动找衬底的,只需要在MOS管的附近有衬底就行,不需要连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端就是衬底,nmos的衬底是PW,pmos的衬底是NW,你在版图上mos管边上加的n+aa或p+aa是衬底偏置,把上面的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