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入文件出错

楼主(2019-12-30):
把LEF和网表导入后 自动生成MMV文件就报错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求大佬解决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啊。
缺少view。
initdesign需要至少定义一个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啊。
缺少view。
initdesign需要至少定义一个view。

view文件不是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
要搞明白VIEW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写好你的mmmc tcl, 里面先create_analysis_view, 再set_analysis_view. init_design 前:”set init_mmmc_file mmmc.tcl“
BTW: 什么是MMV?

网友(2024-08-08):
我用同版本和同工艺出现了其他的问题,请问换lef也好用吗,能否共享一下lef文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