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删除

楼主(2019-12-30):
删除

网友:
一般都是反编译软件代码或者软件增加打印函数让硬件打印来定位。没听说类似的工具。

网友:
2016版本以上的verdi支持hwsw联合仿真调试。运行汇编你可以看到硬件内存信息,也可以看到波形变化,反之调试波形你能看到对应的汇编执行情况。

网友(2020-09-24):
楼主有找到其他公司类似的工具了吗

网友(2020-12-23):
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108773851
verdi支持 SW/HW co-debug,仅仅是debug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