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stb仿真

楼主(2019-12-30):
有木有大神知道,负阻型的VCO在仿起振的margain时,bench是这样搭吗?
仿出这种怪异曲线一般啥原因呢?

网友A:
不对,你需要将diffstbprobe放在能把所有反馈都断开的点,建议看cadence的相关帮助。

网友:
顶一下!我也遇到了相同的困惑,像这种有多环路反馈的电路,如何去计算它的环路增益以及怎样去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你需要将diffstbprobe放在能把所有反馈都断开的点,建议看cadence的相关帮助。
...

hello,我发现用俩单端的probe就行,但是用这这种双端的就有问题,这有区别吗?是双端的两组之间没有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llo,我发现用俩单端的probe就行,但是用这这种双端的就有问题,这有区别吗?是双端的两组之间没有断开 ...

我认为应该用双端的。再强调一下,需要将diffstbprobe放在能把所有反馈都断开的点。
曾经对同一个VCO,我用一个iprobe,和用一个diffstbprobe的仿真结果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hello,我发现用俩单端的probe就行,但是用这这种双端的就有问题,这有区别吗?是双端的两组之间没有断开 ...

两个单端的probe?这种方式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应该用双端的。再强调一下,需要将diffstbprobe放在能把所有反馈都断开的点。
曾经对同 ...

我认为应该用双端的。再强调一下,需要将diffstbprobe放在能把所有反馈都断开的点。//那对我贴的这种tank, diffstbprobe放在哪才算把所有反馈都断开啊?难道不是接在负阻和LC之间吗?

网友B(2022-07-20):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应该用双端的。再强调一下,需要将diffstbprobe放在能把所有反馈都断开的点。
曾经对同一个VCO,我用 ...

请问一下,含有方波的VCO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

网友(2022-10-11):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含有方波的VCO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

一样啊

网友(2024-04-20):
LZ,请问下VCO stb diffstbprobe应该怎么放啊?仿出来的曲线应该是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