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运行时怎样设置不被error打断,运行后面的脚本?

楼主(2019-12-30):
我有一个TetraMax的总脚本,里面都是source很多分支脚本,但是其中一个报error错误,整个总脚本就会停止。我现在想先把总脚本跑完,这些报错信息输出在文本或者直接忽略,后面再做处理。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tmax运行不被打断?
分支脚本局部截图
总脚本局部截图
比如上面,分脚本中run_atpg出现错误,那么tmax就停下来了,后面的分支脚本都跑不了。
菜鸡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tcl中可以使用catch来避免因为error停止脚本

网友:
报啥error名,就把这个error名改成报warning, 比如error名为V17
set_rules V17 warning -verb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