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R 730/740能供给多少个模拟设计和版图人员使用

楼主(2019-12-31):
想了解一下,好配备硬件

如果有好的配置推荐,非常欢迎

网友:
这个没啥确定的说法吧?正常十来个人算够用,但是跑大仿真估计就卡了。4个千兆网口,分开用速度还行。二手的估计也就24核48线程,内存加到256G?大致这个性能,主要还是看需求吧,模拟对资源要求不多。

楼主:
只是想了解一下,看什么方案好,另一个就是用I7,多搞几台,不知是否效果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想了解一下,看什么方案好,另一个就是用I7,多搞几台,不知是否效果好
...

其实影响因素有很多。如果用I7,那还得固态硬盘,大内存。个人觉得不如用服务器。毕竟不是每个时候负载都很大,某个人需要资源多的时候,服务器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用。如果用I7,价格高,极限资源也有限,不太划算。如果买二手的R730,不到两万块可以买到顶配,包括磁盘阵列。两万块买台式机,估计也就两台?要是买新的,那就是单买PC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影响因素有很多。如果用I7,那还得固态硬盘,大内存。个人觉得不如用服务器。毕竟不是每个时候负载都 ...

另外,哪里买二手的啊? 能否推荐些地方?

网友:
10人问题不大
仿真的时候,别全核,稍稍提醒一下就好
内存,硬盘可以慢慢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哪里买二手的啊? 能否推荐些地方?

淘宝一搜一大把,都是别的公司淘汰的。

网友:
完全是取决如何用,普通画一下版图十几20个人都不难,但只要有一个人跑大仿真把内存和CPU吃完,就把其他人都卡死了,所以版图还是单独放一个服务器。。。。跑仿真的话,多少台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