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nsity问题!

楼主(2019-12-31):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如何通过脚本来计算POLY METAL等的density 具体值?

网友A:
只知道drc.db结果里有百分比,先点击check/cell栏里面的密度结果,在最下面的解释栏找到蓝色字体如PO.DN.3.density点击,就会有具体位置和具体的百分比值。

网友B:
61自带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自带此功能

谢谢!!
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drc.db结果里有百分比,先点击check/cell栏里面的密度结果,在最下面的解释栏找到蓝色字体如PO.DN.3. ...

谢谢!
楼下的方法更好!

网友(2022-05-25):
引用 网友B:
61自带此功能

正解

网友C(2023-02-02):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drc.db结果里有百分比,先点击check/cell栏里面的密度结果,在最下面的解释栏找到蓝色字体如PO.DN.3. ...

想问一下 只有坐标没有百分比值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 只有坐标没有百分比值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不到rule上的百分比值才会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