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SKILL程序收集

楼主(2019-12-31):
这是个总结帖, 我将目前看到的SKILL程序收集起来,方便以后大家使用,也方便自己使用。

十字标尺:(快捷键5)
十字标尺 crossruler 简洁写法  ^.^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716&fromuid=1573268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hiSetBindKey("Layout" "<Key>5" "CreateCrossRuler()")

procedure(CreateCrossRuler()
        point=enterPoint()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100:yCoord(point)))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100:yCoord(point)))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yCoord(point)+100))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yCoord(point)-100))
); end procedure CreateCrossRuler

两条交叉的metal线,去除多余的线头:(
快捷键6)

脚本,两条交叉的metal线,去除多余的线头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086&fromuid=1573268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hiSetBindKey("Layout" "<Key>6" "xiubian()")

procedure(xiubian()
object_List=geGetSelSet()

objectA=car(object_List)
pointsA=objectA~>points
widthA=objectA~>width
objectB=cadr(object_List)
pointsB=objectB~>points
widthB=objectB~>width

if(car(car(pointsA))==car(cadr(pointsA)) then
  pointsShu=pointsA
  widthShu=widthA
  object_Shu=objectA
  pointsHeng=pointsB
  widthHeng=widthB
  object_Heng=objectB
  shoubian()
else
  pointsShu=pointsB
  widthShu=widthB
  object_Shu=objectB
  pointsHeng=pointsA
  widthHeng=widthA
  object_Heng=objectA
  shoubian()
)
)
procedure(shoubian()
y1Shu=cadr(car(pointsShu))
y2Shu=cadr(cadr(pointsShu))
yMaxShu=max(y1Shu y2Shu)
yMinShu=min(y1Shu y2Shu)
x1Heng=car(car(pointsHeng))
x2Heng=car(cadr(pointsHeng))
xMaxHeng=max(x1Heng x2Heng)
xMinHeng=min(x1Heng x2Heng)
xShu=car(car(pointsShu))
yHeng=cadr(car(pointsHeng))

when((xMaxHeng-xShu)<(xShu-xMinHeng)&&x1Heng<x2Heng
  xHeng_new=xShu+widthShu/2
  object_Heng~>points=list(car(pointsHeng) rplaca(cadr(pointsHeng) xHeng_new))
)
when((xMaxHeng-xShu)<(xShu-xMinHeng)&&x1Heng>x2Heng
  xHeng_new=xShu+widthShu/2
  object_Heng~>points=list(rplaca(car(pointsHeng) xHeng_new) cadr(pointsHeng))
)
when((xMaxHeng-xShu)>(xShu-xMinHeng)&&x1Heng<x2Heng
  xHeng_new=xShu-widthShu/2
  object_Heng~>points=list(rplaca(car(pointsHeng) xHeng_new) cadr(pointsHeng))
)
when((xMaxHeng-xShu)>(xShu-xMinHeng)&&x1Heng>x2Heng
  xHeng_new=xShu-widthShu/2
  object_Heng~>points=list(car(pointsHeng) rplaca(cadr(pointsHeng) xHeng_new))
)

when((yMaxShu-yHeng)>(yHeng-yMinShu)&&y1Shu<y2Shu
  yShu_new=yHeng-widthHeng/2
  remove_cell=cadr(car(pointsShu))
  object_Shu~>points=list(remove(remove_cell append1(car(pointsShu) yShu_new)) cadr(pointsShu))
)
when((yMaxShu-yHeng)>(yHeng-yMinShu)&&y1Shu>y2Shu
  yShu_new=yHeng-widthHeng/2
  remove_cell=cadr(cadr(pointsShu))
  object_Shu~>points=list(car(pointsShu) remove(remove_cell append1(cadr(pointsShu) yShu_new)))
)

when((yMaxShu-yHeng)<(yHeng-yMinShu)&&y1Shu<y2Shu
  yShu_new=yHeng+widthHeng/2
  remove_cell=cadr(cadr(pointsShu))
  object_Shu~>points=list(car(pointsShu) remove(remove_cell append1(cadr(pointsShu) yShu_new)))
)
when((yMaxShu-yHeng)<(yHeng-yMinShu)&&y1Shu>y2Shu
  yShu_new=yHeng+widthHeng/2
  remove_cell=cadr(car(pointsShu))
  object_Shu~>points=list(remove(remove_cell append1(car(pointsShu) yShu_new)) cadr(pointsShu))
)
)

转换只读模式和可编辑模式:(快捷键F12)

http://blog.eetop.cn/blog-1550883-6944230.html
(出处: yangqi666的个人空间 http://blog.eetop.cn/yeungchie)

procedure(changemode()
prog(()
cond(
(geGetEditCellView()~>mode=="a"
geChangeEditMode("r")
)
(geGetEditCellView()~>mode=="r"
geChangeEditMode("a")
)
(t
return(nil)
]
foreach(x list("Layout" "Schematics" "Symbol")
hiSetBindKey(x "<Key>F12" "changemode()")
]

快速换层:(快捷键@)
(按@键即可将选中layer换成LSW中选中的layer)

procedure( ChangeLayer()
           let( ( ToMetal )
                ToMetal = leGetEntryLayer()
                leReplace(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geGetSelSet() list(list("layer" nil list(car(ToMetal) cadr(ToMetal)))))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 "ChangeLayer()" )

自动POLY和METAL1打孔:(快捷键7)(需要根据不同工艺尺寸修改数据)
(缺点:不能在Convert to Mosaic下使用)
根据“大虾们谁有这个脚本啊 太好用啦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这个帖子中的“xxw9054 ”回复进行改写的

procedure( create_gate()
           let(( cv instList inst_fl inst_l inst_fw
                 fingers tech viaDefId viaParams xy cutNum
                 x1 y1 x2 y2 x3 y3 x4 y4 x5 y5
                 PolyEncloseCO MetalEncloseCO COSpace
                 PolyExtensionOD MetalWidth COCoreSpaceOD
                 PolyEncloseMetal PolyWidth FingersPolySpace )

               PolyEncloseCO = 0.07
               MetalEncloseCO = 0.07
               COSpace = PolyExtensionOD

               PolyExtensionOD = 0.2
               MetalWidth = 0.3
               COCoreSpaceOD = 0.41
               PolyEncloseMetal = 0.25
               PolyWidth = 0.36
               FingersPolySpace = 0.42

               cv =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instList = geGetSelSet()
               foreach(inst instList
                       inst_fl = atof(car(last(inst~>prop~>l)));get instance l\
                                prop=information in properties\
                                atof is change to float   from Character string\
                                atoi is change to integer from Character string
                       if( (inst_fl >= 100) then inst_fl = inst_fl / 1000 )
                       inst_fw = atof(car(last(inst~>prop~>fw)));get instance fw
                       fingers = atof(car(last(inst~>prop~>fingers)));get instance fingers
                       inst_l = inst_fl * fingers + (fingers - 1) * FingersPolySpace
                       xy = inst~>xy
                       cutNum = int(((inst_l - (MetalWidth * 2) ) / PolyWidth) +1)
                       if( (cutNum <= 2)
                          then cutNum = 2
                          else cutNum = cutNum
                         )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1_PO")
                       viaParams = list(list("cutSpacing" list(COSpace COSpace));cont via space
                                        list("layer1Enc" list(PolyEncloseCO PolyEncloseCO));POLYG enclosures cont via
                                        list("layer2Enc" list(MetalEncloseCO MetalEncloseCO));METAL1 enclosures cont via
                                        list("cutRows" 1) list("cutColumns" cutNum));Row=1   Column=cutNum
                       case(inst~>orient
                           ("R0"
                            x1 = car(xy)
                            y1 = cad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x2 = x1 + inst_l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cadr(xy) + inst_fw + COCoreSpace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0" viaParams)
                           );end "R0"
                           ("R90"
                            x1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x2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y2 = y1 + inst_l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90" viaParams)
                           );end "R90"
                           ("R180"
                            x1 = car(xy) - inst_l
                            y1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x2 = car(xy)
                            y2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cadr(xy) + COCoreSpace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180" viaParams)
                           );end "R180"
                           ("R270"
                            x1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 inst_l
                            x2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270" viaParams)
                           );end "R270"
                           ("MY"
                            x1 = car(xy) - inst_l
                            y1 = cad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x2 = car(xy)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PolyExtension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Y" viaParams)
                           );end "MY"
                           ("MYR90"
                            x1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 inst_l
                            x2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YR90" viaParams)
                           );end "MYR90"
                           ("MX"
                            x1 = car(xy)
                            y1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x2 = x1 + inst_l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PolyExtension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X" viaParams)
                           );end "MX"
                           ("MXR90"
                            x1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x2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inst_l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XR90" viaParams)
                           );end "MXR90"
                           );end case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div>hiSetBindKey("Layout" "<Key>7" "create_gate()" )
</div>

楼主:
第四个自动打poly和metal1孔的skill程序是根据“大虾们谁有这个脚本啊 太好用啦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573268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这个帖子中的“xxw9054 ”回复进行改写的。

楼主(2020-08-14):
鼠标滚轮直接修改 Via 的行数和列数skill脚本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573268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此处增加一个

;==========================================================================
;Function:         "Ctrl" or "Shift" + mouse wheel to modify th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number of through holes (Via)
;Instructions:
;                1.In the CIW window, Load this il file
;                2.In the layout window, After selecting Via,
;                  Hold down "Ctrl" or "Shift" and slide the mouse wheel
;
;Note:                When selecting Via, you may accidentally select other devices.
;                This script only modifies Via parameters, not other device parameters.
;
;==========================================================================
row = "row"
col = "column"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Btn4Down>" "NewVia(row  1)")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Btn5Down>" "NewVia(row -1)")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4Down>"  "NewVia(col  1)")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5Down>"  "NewVia(col -1)")

procedure(NewVia(dir num)
        instID = geGetSelSet()        ;get via ID list
        viaID = setof(obj instID obj~>objType == "stdVia")
        rotation = list("R90" "R270" "MYR90" "MXR90")
        foreach(via viaID
                when(dir == "row"
                        if(member(via~>orient rotation) == nil then
                                org = via~>cutRows
                                via~>cutRows = apply('plus list(org num))
                        else
                                org = via~>cutColumns
                                via~>cutColumns = apply('plus list(org num))
                        );end if
                );end when
                when(dir == "column"
                        if(member(via~>orient rotation) == nil then
                                org = via~>cutColumns
                                via~>cutColumns = apply('plus list(org num))
                        else
                                org = via~>cutRows
                                via~>cutRows = apply('plus list(org num))
                        );end if
                );end when
        );end foreach()
);end procedure

楼主:
这里再增加一个,可以使用Shift+上下左右键增加已有孔的数目,使用Ctrl+上下左右来减少已有孔的数目

<div>UpAdd = "UpAdd"
DownAdd = "DownAdd"
LeftAdd = "LeftAdd"
RightAdd = "RightAdd"
UpMinus = "UpMinus"
DownMinus = "DownMinus"
LeftMinus = "LeftMinus"
RightMinus = "RightMinus"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Up" "ChangeVia(UpAdd)")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Down" "ChangeVia(DownAdd)")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Left"  "ChangeVia(LeftAdd)")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Right"  "ChangeVia(RightAdd)")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Up" "ChangeVia(UpMinus)")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Down" "ChangeVia(DownMinus)")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Left"  "ChangeVia(LeftMinus)")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Right"  "ChangeVia(RightMinus)") </div><div> </div><div>procedure(ChangeVia(change)
       instID = geGetSelSet()                                                     ;get via ID list
       viaID = setof(obj instID obj~>objType == "stdVia")                         ;choose Via ID list
       foreach(via viaID                                                          ;loop via IDlist
                  ViaOrient = via~>orient                                            ;get via Rotation
                  ViaRows = via~>cutRows                                             ;get via row number
                  ViaColumns = via~>cutColumns                                       ;get via column number
                  viaWidth = via ~> cutWidth
                  viaRowSpace = cadr(via~>cutSpacing)
                  viaColumnSpace = car(via~>cutSpacing)
                  layer1 = dbGetViaLayer(via "layer1")                               ;get via layer1
;~~~~~~~~~~~~~~~~~TSMC 130nm BCD+ HV~~~~~~~~~~~~~~~~~~~~~~~~~~~~~~~~~~~~~~~~~~~~~~~~~~~~~~~~
                  Cont = 0.2       ;Array 4X4
                  Via12 = 0.29     ;Array 3X3
                  Via34 = 0.54     ;Array 3X3
;~~~~~~~~~~~~~~~~~use UpAdd/DownAdd , judge the Rows number is equal to 2~~~~~~~~~~~~~~~~~~~~~~~~~~~~~~~~~~~
                  when(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34-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34)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Up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0:Cont-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Cont)
                           );end when
;~~~~~~~~~~~~~~~~~~~~~~~~~~~~~~~~~~~~~~~~~~~~~~~~~~~~~~~~~~~~~~~~~~~~~~~~~~~~~~~~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34+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34)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Down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0:-Cont+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Cont)
                           );end when
;~~~~~~~~~~~~~~~~~~~~~~~~~~~~~~~~~~~~~~~~~~~~~~~~~~~~~~~~~~~~~~~~~~~~~~~~~~~~~~~~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34+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34: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Left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Cont+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Cont:viaColumnSpace)
                           );end when
;~~~~~~~~~~~~~~~~~~~~~~~~~~~~~~~~~~~~~~~~~~~~~~~~~~~~~~~~~~~~~~~~~~~~~~~~~~~~~~~~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Right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34-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34: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Right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Right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Right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Cont-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Cont:viaColumnSpace)
                           );end when
                      );end when
;~~~~~~~~~~~~~~~~~use LeftAdd/RightAdd,judge the Columns number is equal to 2~~~~~~~~~~~~~~~~~~~~~~~~~~~~~
                  when(ViaOrient=="R90"||ViaOrient=="R270"||ViaOrient=="MYR90"||ViaOrient=="MXR90"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34-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34: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Up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0:Cont-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Cont:viaColumnSpace)
                           );end when
;~~~~~~~~~~~~~~~~~~~~~~~~~~~~~~~~~~~~~~~~~~~~~~~~~~~~~~~~~~~~~~~~~~~~~~~~~~~~~~~~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34+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34: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Down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0:-Cont+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Cont:viaColumnSpace)
                           );end when
;~~~~~~~~~~~~~~~~~~~~~~~~~~~~~~~~~~~~~~~~~~~~~~~~~~~~~~~~~~~~~~~~~~~~~~~~~~~~~~~~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34+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34)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Left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Cont+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Cont)
                           );end when
;~~~~~~~~~~~~~~~~~~~~~~~~~~~~~~~~~~~~~~~~~~~~~~~~~~~~~~~~~~~~~~~~~~~~~~~~~~~~~~~~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Right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34-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34)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Right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Right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Right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Cont-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Cont)
                           );end when
                      );end when
;~~~~~~~~~~~~~~~~~judge the distance of Via coordinate movement~~~~~~~~~~~~~~~~~~~~~~~~~~~~~~~~~~~~~~~~~~~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if(change=="UpAdd"||change=="DownAdd"||change=="UpMinus"||change=="DownMinus"
                             then MoveDistance=(viaWidth/2) + (viaRowSpace/2)
                             else MoveDistance=(viaWidth/2) + (viaColumnSpace/2)
                            )
                     else if(change=="UpAdd"||change=="DownAdd"||change=="UpMinus"||change=="DownMinus"
                             then MoveDistance=(viaWidth/2) + (viaColumnSpace/2)
                             else MoveDistance=(viaWidth/2) + (viaRowSpace/2)
                            )
                    )
;~~~~~~~~~~~~~~~~~~~~~~~~~~~~~~~~~~~~~~~~~~~~~~~~~~~~~~~~~~~~~~~~~~~~~~~~~~~~~~~~~~~~~~~~~~~~
            when(change=="UpAdd"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Rows = ViaRows+1
                          else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0:MoveDistance "R0")))
            when(change=="DownAdd"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Rows = ViaRows+1
                          else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0:-MoveDistance "R0")))
            when(change=="LeftAdd"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
                          else via~>cutRows = ViaRow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MoveDistance:0 "R0")))
            when(change=="RightAdd"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
                          else via~>cutRows = ViaRow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MoveDistance:0 "R0")))
            when(change=="UpMinus"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Rows = ViaRows-1
                          else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0:-MoveDistance "R0")))
            when(change=="DownMinus"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Rows = ViaRows-1
                          else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0:MoveDistance "R0")))
            when(change=="LeftMinus"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
                          else via~>cutRows = ViaRow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MoveDistance:0 "R0")))
            when(change=="RightMinus"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
                          else via~>cutRows = ViaRow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MoveDistance:0 "R0")))
);end foreach
);end procedure
</div>

楼主:
更新一下给instance打gate via的skill

procedure( create_gate()
           let(( cv instList inst_fl inst_l inst_fw
                 fingers tech viaDefId viaParams xy cutNum via
                 x1 y1 x2 y2 x3 y3 x4 y4 x5 y5
                 PolyEncloseCOUD PolyEncloseCOLR MetalEncloseCOUD MetalEncloseCOLR COSpace
                 PolyExtensionOD MetalWidth COCoreSpaceOD
                 PolyEncloseMetal PolyWidth FingersPolySpace )
;~~~~~~~~~~~~~~TSMC 130nm BCD+ HV~~~~~~~~~~~~~~~~~~~~~~~~~~~~~~~~~~~~~~~~
               PolyEncloseCOUD = 0.07         ;contact ~> poly enclosures contact top and down
               PolyEncloseCOLR = 0.12         ;contact ~> poly enclosures contact left and right
               MetalEncloseCOUD = 0.07        ;contact ~> metal1 enclosures contact top and down
               MetalEncloseCOLR = 0.12        ;contact ~> metal1 enclosures contact left and right
               COSpace = 0.2                  ;contact ~> space
               PolyExtensionOD = 0.2          ;instance ~> poly extension diffusion
               MetalWidth = 0.3               ;analog ~> metal1 width
               COCoreSpaceOD = 0.41
               PolyEncloseMetal = 0.25
               PolyWidth = 0.36
               FingersPolySpace = 0.42
               Polybitch = 0.36
;~~~~~~~~~~~~~~~~~~~~~~~~~~~~~~~~~~~~~~~~~~~~~~~~~~~~~~~~~~~~~~~~~~~~~~~~~~~~~~~~~~~~~~~~~~~~~~~~~~~~~~~~~~~~~~~~~~~~~~~~~~~~~~~~~~~~~~
               cv =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instList = geGetSelSet()
               foreach(inst instList
                       inst_fl = atof(car(last(inst~>prop~>l)));get instance l\
                                prop=information in properties\
                                atof is change to float   from Character string\
                                atoi is change to integer from Character string
                       if( (inst_fl >= 100) then inst_fl = inst_fl / 1000 )
                       inst_fw = atof(car(last(inst~>prop~>fw)));get instance fw
                       fingers = atof(car(last(inst~>prop~>fingers)));get instance fingers
                       inst_l = inst_fl * fingers + (fingers - 1) * FingersPolySpace
                       xy = inst~>xy
                       cutNum = int(((inst_l - (MetalWidth * 2)) / Polybitch))
                       if( (cutNum <= 2)
                          then cutNum = 2
                          else cutNum = cutNum
                         )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1_PO")
                       viaParams = list(list("cutSpacing" list(COSpace COSpace));cont via space
                                        list("layer1Enc" list(PolyEncloseCOLR PolyEncloseCOUD));POLYG enclosures cont via
                                        list("layer2Enc" list(MetalEncloseCOLR MetalEncloseCOUD));METAL1 enclosures cont via
                                        list("cutRows" 1) list("cutColumns" cutNum));Row=1   Column=cutNum
;~~~~~~~~~~~~~~~~~~~~~~~~~~~~~~~~~~~~~~~~~~~~~~~~~~~~~~~~~~~~~~~~~~~~~~~~~~~~~~~~~~~~~~~~~~~~~~~~~~~~~~~~~~~~~~~~~~~~~~~~~~~~~~~~~~~~~~
                       case(inst~>orient
                           ("R0"
                            x1 = car(xy)
                            y1 = cad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x2 = x1 + inst_l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cadr(xy) + inst_fw + COCoreSpace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0" viaParams)
                           );end "R0"
                           ("R90"
                            x1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x2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y2 = y1 + inst_l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90" viaParams)
                           );end "R90"
                           ("R180"
                            x1 = car(xy) - inst_l
                            y1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x2 = car(xy)
                            y2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cadr(xy) + COCoreSpace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180" viaParams)
                           );end "R180"
                           ("R270"
                            x1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 inst_l
                            x2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270" viaParams)
                           );end "R270"
                           ("MY"
                            x1 = car(xy) - inst_l
                            y1 = cad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x2 = car(xy)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PolyExtensionOD + 0.01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Y" viaParams)
                           );end "MY"
                           ("MYR90"
                            x1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 inst_l
                            x2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YR90" viaParams)
                           );end "MYR90"
                           ("MX"
                            x1 = car(xy)
                            y1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x2 = x1 + inst_l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PolyExtensionOD + 0.01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X" viaParams)
                           );end "MX"
                           ("MXR90"
                            x1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x2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inst_l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XR90" viaParams)
                           );end "MXR90"
                           );end case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7" "create_gate()" )

网友(点评):
为啥atof 那个函数报错

网友(点评):
同求 也是报atof的错误

网友(点评):
根据工艺不同,atof(car(last(inst~>prop~>fw))),其中inst~>prop~>fw可能是多个list嵌套,所以要自己细改一下,atof作用(atof("1u")=1)是提取参数(string)的float值

楼主:
procedure(CreateCrossRuler()
          let( ( windowID enterpoint point cvID x y )
;~~~~~~~~~~~~~~~~~~~~~~~~~~~~~~~~~~~~~~~~~~~~~~~~~~~~~~~~~~~~~~~~~~~~~~~~~~~~~~~~~~~
               cvID =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geGetWindowCellView()
               windowID = getCurrentWindow()
               enterpoint = enterPoint()
               x = car(enterpoint)
               y = cadr(enterpoint)
               point = geWindowToEditPoint(windowID x:y)
;~~~~~~~~~~~~~~~~~~~~~~~~~~~~~~~~~~~~~~~~~~~~~~~~~~~~~~~~~~~~~~~~~~~~~~~~~~~~~~~~~~~
               dbCreateRuler(cvID list(point xCoord(point)+100:yCoord(point)))
               dbCreateRuler(cvID list(point xCoord(point)-100:yCoord(point)))
               dbCreateRuler(cvID list(point xCoord(point):yCoord(point)+100))
               dbCreateRuler(cvID list(point xCoord(point):yCoord(point)-100))
             ); end of let
); end procedure CreateCrossRuler
hiSetBindKey("Layout" "<Key>6" "CreateCrossRuler()")

网友A(2020-01-08):
十字标尺的脚本,获取鼠标点坐标的函数enterPoint()只在当前层使用时有效,如果在上层x进去底层,enterPoint()就找不到正确的点了。可以用point=hiGetPoint(hiGetCurrentWindows())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标尺的脚本,获取鼠标点坐标的函数enterPoint()只在当前层使用时有效,如果在上层x进去底层,enterPo ...

楼主:
自动给MOS打poly孔脚本微调

procedure( create_gate()

           let(( cv instList inst_fl inst_l inst_fw
                 fingers tech viaDefId viaParams xy cutNum
5
                 PolyEncloseCO MetalEncloseCO COSpace
                 PolyExtensionOD MetalWidth COCoreSpaceOD
                 PolyEncloseMetal PolyWidth FingersPolySpace )

               PolyEncloseCO = 0.07
               MetalEncloseCO = 0.07
               COSpace = PolyExtensionOD

               PolyExtensionOD = 0.2
               MetalWidth = 0.3
               COCoreSpaceOD = 0.41
               PolyEncloseMetal = 0.25
               PolyWidth = 0.36
               FingersPolySpace = 0.42

               cv =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instList = geGetSelSet()
               foreach(inst instList
                       inst_fl = atof(car(last(inst~>prop~>l)));get instance l\
                                prop=information in properties\
                                atof is change to float   from Character string\
                                atoi is change to integer from Character string
                       if( (inst_fl >= 100) then inst_fl = inst_fl / 1000 )
                       inst_fw = atof(car(last(inst~>prop~>fw)));get instance fw
                       fingers = atof(car(last(inst~>prop~>fingers)));get instance fingers
                       inst_l = inst_fl * fingers + (fingers - 1) * FingersPolySpace
                       xy = inst~>xy
                       cutNum = int(((inst_l - (MetalWidth * 2) ) / PolyWidth) +1)
                       if( (cutNum <= 2)
                          then cutNum = 2
                          else cutNum = cutNum
                         )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1_PO")
                       viaParams = list(list("cutSpacing" list(COSpace COSpace));cont via space
                                        list("layer1Enc" list(PolyEncloseCO PolyEncloseCO))OLYG enclosures cont via
                                        list("layer2Enc" list(MetalEncloseCO MetalEncloseCO));METAL1 enclosures cont via
                                        list("cutRows" 1) list("cutColumns" cutNum));Row=1   Column=cutNum
                       case(inst~>orient
                           ("R0"
                            x1 = car(xy)
                            y1 = cad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x2 = x1 + inst_l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cadr(xy) + inst_fw + COCoreSpace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0" viaParams)
                           );end "R0"
                           ("R90"
                            x1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x2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y2 = y1 + inst_l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90" viaParams)
                           );end "R90"
                           ("R180"
                            x1 = car(xy) - inst_l
                            y1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x2 = car(xy)
                            y2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cadr(xy) + COCoreSpace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180" viaParams)
                           );end "R180"
                           ("R270"
                            x1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 inst_l
                            x2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270" viaParams)
                           );end "R270"
                           ("MY"
                            x1 = car(xy) - inst_l
                            y1 = cad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x2 = car(xy)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PolyExtension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Y" viaParams)
                           );end "MY"
                           ("MYR90"
                            x1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 inst_l
                            x2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YR90" viaParams)
                           );end "MYR90"
                           ("MX"
                            x1 = car(xy)
                            y1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x2 = x1 + inst_l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PolyExtension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X" viaParams)
                           );end "MX"
                           ("MXR90"
                            x1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x2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inst_l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XR90" viaParams)
                           );end "MXR90"
                           );end case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7" "create_gate()" )

楼主:
快速换层:(快捷键@)(按@键即可将选中layer换成LSW中选中的layer)

procedure( ChangeLayer()
           let( ( ToMetal )
                ToMetal = leGetEntryLayer()
                leReplace(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geGetSelSet() list(list("layer" nil list(car(ToMetal) cadr(ToMetal)))))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 "ChangeLayer()" )

网友B:
希望楼主能用论坛的 代码 功能 发帖子呢。 这样看起来更舒服一点,也不会有变量名被替换成论坛的表情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能用论坛的 代码 功能 发帖子呢。 这样看起来更舒服一点,也不会有变量名被替换成论坛的表情符号 ...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用代码功能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用代码功能发吗?

回复框工具栏里的 添加代码文字 啊

网友:
代码还是用 code 包起来比较好

网友C:
大哥去线头那个程序要报max:can’t handle max(nil nil)错误,有大佬解惑一下吗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是在处理多个point的线(拐弯的线)的时候才会报的bug,如果是一条直线和一条弯线的情况下,要先选中直线再选弯线,然后再摁快捷键

网友(点评):
points 改成beginPt 和endPt 可以

网友(2020-05-09):
引用 楼主:
快速换层:(快捷键@)(按@键即可将选中layer换成LSW中选中的layer)

这个功能不错·!有时候会很方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动给MOS打poly孔脚本微调

procedure( create_gate()

为什么我load会报错啊

网友:
就喜欢这种直接能看到的 谢谢

楼主(2020-08-17):
这里再增加一个,可以使用Shift+上下左右键增加已有孔的数目,使用Ctrl+上下左右来减少已有孔的数目

<div>UpAdd = "UpAdd"
DownAdd = "DownAdd"
LeftAdd = "LeftAdd"
RightAdd = "RightAdd"
UpMinus = "UpMinus"
DownMinus = "DownMinus"
LeftMinus = "LeftMinus"
RightMinus = "RightMinus"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Up" "ChangeVia(UpAdd)")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Down" "ChangeVia(DownAdd)")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Left"  "ChangeVia(LeftAdd)")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Right"  "ChangeVia(RightAdd)")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Up" "ChangeVia(UpMinus)")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Down" "ChangeVia(DownMinus)")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Left"  "ChangeVia(LeftMinus)")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Right"  "ChangeVia(RightMinus)") </div><div> </div><div>procedure(ChangeVia(change)
       instID = geGetSelSet()                                                     ;get via ID list
       viaID = setof(obj instID obj~>objType == "stdVia")                         ;choose Via ID list
       foreach(via viaID                                                          ;loop via IDlist
                  ViaOrient = via~>orient                                            ;get via Rotation
                  ViaRows = via~>cutRows                                             ;get via row number
                  ViaColumns = via~>cutColumns                                       ;get via column number
                  viaWidth = via ~> cutWidth
                  viaRowSpace = cadr(via~>cutSpacing)
                  viaColumnSpace = car(via~>cutSpacing)
                  layer1 = dbGetViaLayer(via "layer1")                               ;get via layer1
;~~~~~~~~~~~~~~~~~TSMC 130nm BCD+ HV~~~~~~~~~~~~~~~~~~~~~~~~~~~~~~~~~~~~~~~~~~~~~~~~~~~~~~~~
                  Cont = 0.2       ;Array 4X4
                  Via12 = 0.29     ;Array 3X3
                  Via34 = 0.54     ;Array 3X3
;~~~~~~~~~~~~~~~~~use UpAdd/DownAdd , judge the Rows number is equal to 2~~~~~~~~~~~~~~~~~~~~~~~~~~~~~~~~~~~
                  when(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34-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34)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Up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0:Cont-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Cont)
                           );end when
;~~~~~~~~~~~~~~~~~~~~~~~~~~~~~~~~~~~~~~~~~~~~~~~~~~~~~~~~~~~~~~~~~~~~~~~~~~~~~~~~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34+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34)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Down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0:-Cont+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Cont)
                           );end when
;~~~~~~~~~~~~~~~~~~~~~~~~~~~~~~~~~~~~~~~~~~~~~~~~~~~~~~~~~~~~~~~~~~~~~~~~~~~~~~~~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34+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34: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Left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Cont+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Cont:viaColumnSpace)
                           );end when
;~~~~~~~~~~~~~~~~~~~~~~~~~~~~~~~~~~~~~~~~~~~~~~~~~~~~~~~~~~~~~~~~~~~~~~~~~~~~~~~~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Right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34-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34: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Right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Right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Right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Cont-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Cont:viaColumnSpace)
                           );end when
                      );end when
;~~~~~~~~~~~~~~~~~use LeftAdd/RightAdd,judge the Columns number is equal to 2~~~~~~~~~~~~~~~~~~~~~~~~~~~~~
                  when(ViaOrient=="R90"||ViaOrient=="R270"||ViaOrient=="MYR90"||ViaOrient=="MXR90"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34-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34: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Up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Up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0:Cont-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Cont:viaColumnSpace)
                           );end when
;~~~~~~~~~~~~~~~~~~~~~~~~~~~~~~~~~~~~~~~~~~~~~~~~~~~~~~~~~~~~~~~~~~~~~~~~~~~~~~~~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34+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34: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Down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0:-Via12+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Via12:viaColumnSpace)
                           );end when
                       when(ViaRows>=3 && ViaColumns==2 && change=="Down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0:-Cont+viaRowSpace "R0")))
                               via~>cutSpacing = (Cont:viaColumnSpace)
                           );end when
;~~~~~~~~~~~~~~~~~~~~~~~~~~~~~~~~~~~~~~~~~~~~~~~~~~~~~~~~~~~~~~~~~~~~~~~~~~~~~~~~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34+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34)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Left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Left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Cont+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Cont)
                           );end when
;~~~~~~~~~~~~~~~~~~~~~~~~~~~~~~~~~~~~~~~~~~~~~~~~~~~~~~~~~~~~~~~~~~~~~~~~~~~~~~~~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RightAdd" && layer1=="METAL3"
                            if(viaRowSpace < Via34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34-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34)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Rightdd" && layer1=="METAL2"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RightAdd" && layer1=="METAL1"
                            if(viaRowSpace < Via12
                               dbMoveFig(via nil list(Via12-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Via12)
                           );end when
                       when(ViaRows==2 && ViaColumns>=3 && change=="RightAdd" && layer1=="POLYG"
                            if(viaRowSpace < Cont
                               dbMoveFig(via nil list(Cont-viaRowSpace:0 "R0")))
                               via~>cutSpacing = (viaColumnSpace:Cont)
                           );end when
                      );end when
;~~~~~~~~~~~~~~~~~judge the distance of Via coordinate movement~~~~~~~~~~~~~~~~~~~~~~~~~~~~~~~~~~~~~~~~~~~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if(change=="UpAdd"||change=="DownAdd"||change=="UpMinus"||change=="DownMinus"
                             then MoveDistance=(viaWidth/2) + (viaRowSpace/2)
                             else MoveDistance=(viaWidth/2) + (viaColumnSpace/2)
                            )
                     else if(change=="UpAdd"||change=="DownAdd"||change=="UpMinus"||change=="DownMinus"
                             then MoveDistance=(viaWidth/2) + (viaColumnSpace/2)
                             else MoveDistance=(viaWidth/2) + (viaRowSpace/2)
                            )
                    )
;~~~~~~~~~~~~~~~~~~~~~~~~~~~~~~~~~~~~~~~~~~~~~~~~~~~~~~~~~~~~~~~~~~~~~~~~~~~~~~~~~~~~~~~~~~~~
            when(change=="UpAdd"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Rows = ViaRows+1
                          else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0:MoveDistance "R0")))
            when(change=="DownAdd"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Rows = ViaRows+1
                          else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0:-MoveDistance "R0")))
            when(change=="LeftAdd"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
                          else via~>cutRows = ViaRow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MoveDistance:0 "R0")))
            when(change=="RightAdd"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
                          else via~>cutRows = ViaRow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MoveDistance:0 "R0")))
            when(change=="UpMinus"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Rows = ViaRows-1
                          else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0:-MoveDistance "R0")))
            when(change=="DownMinus"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Rows = ViaRows-1
                          else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0:MoveDistance "R0")))
            when(change=="LeftMinus"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
                          else via~>cutRows = ViaRow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MoveDistance:0 "R0")))
            when(change=="RightMinus"
              if(ViaOrient=="R0"||ViaOrient=="R180"||ViaOrient=="MY"||ViaOrient=="MX"
                          then via~>cutColumns = ViaColumns-1
                          else via~>cutRows = ViaRows-1);end if
                          dbMoveFig(via nil list(-MoveDistance:0 "R0")))
);end foreach
);end procedure
</div>

IC61里面多余的VIa 直接按 shift+C 切掉就可以了,所以建议精简一下程序。  发表于 6 天前

楼主:
更新一下给instance打gate via的skill

procedure( create_gate()
           let(( cv instList inst_fl inst_l inst_fw
                 fingers tech viaDefId viaParams xy cutNum via
                 x1 y1 x2 y2 x3 y3 x4 y4 x5 y5
                 PolyEncloseCOUD PolyEncloseCOLR MetalEncloseCOUD MetalEncloseCOLR COSpace
                 PolyExtensionOD MetalWidth COCoreSpaceOD
                 PolyEncloseMetal PolyWidth FingersPolySpace )
;~~~~~~~~~~~~~~TSMC 130nm BCD+ HV~~~~~~~~~~~~~~~~~~~~~~~~~~~~~~~~~~~~~~~~
               PolyEncloseCOUD = 0.07         ;contact ~> poly enclosures contact top and down
               PolyEncloseCOLR = 0.12         ;contact ~> poly enclosures contact left and right
               MetalEncloseCOUD = 0.07        ;contact ~> metal1 enclosures contact top and down
               MetalEncloseCOLR = 0.12        ;contact ~> metal1 enclosures contact left and right
               COSpace = 0.2                  ;contact ~> space
               PolyExtensionOD = 0.2          ;instance ~> poly extension diffusion
               MetalWidth = 0.3               ;analog ~> metal1 width
               COCoreSpaceOD = 0.41
               PolyEncloseMetal = 0.25
               PolyWidth = 0.36
               FingersPolySpace = 0.42
               Polybitch = 0.36
;~~~~~~~~~~~~~~~~~~~~~~~~~~~~~~~~~~~~~~~~~~~~~~~~~~~~~~~~~~~~~~~~~~~~~~~~~~~~~~~~~~~~~~~~~~~~~~~~~~~~~~~~~~~~~~~~~~~~~~~~~~~~~~~~~~~~~~
               cv =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instList = geGetSelSet()
               foreach(inst instList
                       inst_fl = atof(car(last(inst~>prop~>l)));get instance l\
                                prop=information in properties\
                                atof is change to float   from Character string\
                                atoi is change to integer from Character string
                       if( (inst_fl >= 100) then inst_fl = inst_fl / 1000 )
                       inst_fw = atof(car(last(inst~>prop~>fw)));get instance fw
                       fingers = atof(car(last(inst~>prop~>fingers)));get instance fingers
                       inst_l = inst_fl * fingers + (fingers - 1) * FingersPolySpace
                       xy = inst~>xy
                       cutNum = int(((inst_l - (MetalWidth * 2)) / Polybitch))
                       if( (cutNum <= 2)
                          then cutNum = 2
                          else cutNum = cutNum
                         )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1_PO")
                       viaParams = list(list("cutSpacing" list(COSpace COSpace));cont via space
                                        list("layer1Enc" list(PolyEncloseCOLR PolyEncloseCOUD));POLYG enclosures cont via
                                        list("layer2Enc" list(MetalEncloseCOLR MetalEncloseCOUD));METAL1 enclosures cont via
                                        list("cutRows" 1) list("cutColumns" cutNum));Row=1   Column=cutNum
;~~~~~~~~~~~~~~~~~~~~~~~~~~~~~~~~~~~~~~~~~~~~~~~~~~~~~~~~~~~~~~~~~~~~~~~~~~~~~~~~~~~~~~~~~~~~~~~~~~~~~~~~~~~~~~~~~~~~~~~~~~~~~~~~~~~~~~
                       case(inst~>orient
                           ("R0"
                            x1 = car(xy)
                            y1 = cad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x2 = x1 + inst_l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cadr(xy) + inst_fw + COCoreSpace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0" viaParams)
                           );end "R0"
                           ("R90"
                            x1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x2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y2 = y1 + inst_l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90" viaParams)
                           );end "R90"
                           ("R180"
                            x1 = car(xy) - inst_l
                            y1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x2 = car(xy)
                            y2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cadr(xy) + COCoreSpaceOD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180" viaParams)
                           );end "R180"
                           ("R270"
                            x1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 inst_l
                            x2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R270" viaParams)
                           );end "R270"
                           ("MY"
                            x1 = car(xy) - inst_l
                            y1 = cad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x2 = car(xy)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PolyExtensionOD + 0.01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Y" viaParams)
                           );end "MY"
                           ("MYR90"
                            x1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 inst_l
                            x2 = car(xy) - inst_fw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YR90" viaParams)
                           );end "MYR90"
                           ("MX"
                            x1 = car(xy)
                            y1 = cadr(xy) + PolyExtensionOD
                            x2 = x1 + inst_l
                            y2 = y1 + PolyWidth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PolyExtensionOD + 0.01
                            x4 = x1 + PolyEncloseMetal
                            y4 = y2 - MetalWidth
                            x5 = x2 - PolyEncloseMetal
                            y5 = y2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X" viaParams)
                           );end "MX"
                           ("MXR90"
                            x1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 PolyWidth)
                            y1 = cadr(xy)
                            x2 = car(xy) - PolyExtensionOD
                            y2 = cadr(xy)+ inst_l
                            x3 = x1 + (MetalWidth / 2)
                            y3 = y1 + inst_l/2
                            x4 = x1
                            y4 = y1 + PolyEncloseMetal
                            x5 = x1 + MetalWidth
                            y5 = y2 - PolyEncloseMetal
                            dbCreateRect( cv list( "METAL1" "drawing" ) list(x4:y4 x5:y5))
                            dbCreateRect( cv list( "POLYG" "drawing" )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x3 y3) "MXR90" viaParams)
                           );end "MXR90"
                           );end case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7" "create_gate()" )

为什么不直接load PDK中的Via ? 自己定义用起来太麻烦。  发表于 6 天前
根据工艺不同,atof(car(last(inst~>prop~>fw))),其中inst~>prop~>fw可能是多个list嵌套,所以要自己细改一下,atof作用(atof("1u")=1)是提取参数(string)的float值
同求 也是报atof的错误
为啥atof 那个函数报错

网友:
非常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load会报错啊

不知道你现在load成功了吗?我换了个工艺后load也会出错,后来又调整了好久。

脚本是要根据所用工艺去微调的,比如不同工艺的金属一的名字就不一样的,有叫“METAL”还有叫“metal1”,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还有的器件的属性“w”和“l”提取出来的数组,有可能最后一位不是我们需要的值,倒数第二位是我们所需的值,这个时候可以用 “nth()”和 “length()”这两个函数去调整,CreateGate这个函数用的是 “last()” 这个函数,提取的是数组最后一位的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哥去线头那个程序要报max:can’t handle max(nil nil)错误,有大佬解惑一下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下面两步
(1)
pointsA=objectA~>points 改成 pointsA=list(objectA~>beginPt objectA~>endPt)

(2)
object_Heng~>points=list(car(pointsHeng) rplaca(cadr(pointsHeng) xHeng_new))
下面加上
object_Heng~>beginPt=car(object_Heng~>points)
object_Heng~>endPt=cadr(object_Heng~>point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去线头那个程序要报max:can’t handle max(nil nil)错误,有大佬解惑一下吗

这个只能用Path线,不能用wrie。这两个线的属性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现在load成功了吗?我换了个工艺后load也会出错,后来又调整了好久。

你好,请问打散的layout里,shapes的width和height怎么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打散的layout里,shapes的width和height怎么获取?

width=cadr(cadr(car(geGetSelSet())~>bBox))-cadr(car(car(geGetSelSet())~>bBox))
length=car(cadr(car(geGetSelSet())~>bBox))-car(car(car(geGetSelSet())~>bBox))
可以试试这个,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感觉这个比较笨

网友G(2020-09-16):
你好  打扰了  去线头的脚本只能用path线,而且只能是直线,不能带拐角  我是小白  请问这个有修改过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打扰了  去线头的脚本只能用path线,而且只能是直线,不能带拐角  我是小白  请问这个有修改过的嘛 ...

抱歉,我也是才开始学习SKILL不久,那个去线头的程序还没有研究到,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也是才开始学习SKILL不久,那个去线头的程序还没有研究到,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

谢谢  谢谢

网友:
大佬,我load脚本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hiSetBindKey("Layout" "None<Btn2Down>" "xiubian()")

procedure(xiubian()
      let((windowID cvID point viaList bBox pointbBox layer1 layer2 netList net via path Rect netAbBox notcutnet
           pathList1 pathList2 pathList RectangleList Rectlayer via2List via2 net2 pathlayer width polygonList
           viabBox viax viay netEndPoints netBeginPoints netBeginx netBeginy netEndx netEndy netmetal net2List
           path2List Rect2List pathSeg2List netBeginxbk netBeginybk polygon)
          windowID = getCurrentWindow()
          cvID = geGetEditCellView(windowID)
          point=enterPoint()
          pointbBox = list(xCoord(point)-0.01:yCoord(point)-0.01 xCoord(point)+0.01:yCoord(point)+0.01)
          via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pointbBox 0 "via" nil)
          foreach(via viaList
                  layer1 = dbGetViaLayer(via "layer1")
                  layer2 = dbGetViaLayer(via "layer2")
                  viabBox = via~>bBox
                  Rectangle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viabBox 0 "rectangle" nil)
                  foreach(Rect RectangleList
                          Rectlayer=Rect~>layerName
                          if(Rectlayer==layer1 || Rectlayer==layer2
                             leConvertPolygonToPath(Rect)
                            );if
                         );foreach
                  polygon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viabBox 0 "polygon" nil)
                  foreach(polygon polygonList
                          polygonlayer=polygon~>layerName
                          if(polygonlayer==layer1 || polygonlayer==layer2
                             leConvertPolygonToPath(polygon)
                            );if
                         );foreach
                  path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viabBox 0 "path" nil)
                  foreach(path pathList
                          pathlayer=path~>layerName
                          if(pathlayer==layer1 || pathlayer==layer2
                             leConvertShapeToPathSeg(path)
                            );if
                         );foreach
                  net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viabBox 0 "pathSeg" nil)
                  foreach(net netList
                       netmetal = net~>layerName
                       if(netmetal==layer1 || netmetal==layer2 then
;~~~~~~~~~~~~~~~~~~~~~~~~~~~~~~~~~~~~~~~~~~~~~~~~~~~~~~~~~~~~~~~~~~~~~~~~~~~~~~~~~~~~~~~~~~~~
                          net~>endStyle = "truncate"
                          net~>beginStyle = "truncate"
                          width = net~>width
                          netType = net~>objType
                          viabBox = via~>bBox
                          viax = car(via~>origin)
                          viay = cadr(via~>origin)
                          notcutnet = 0
                          netEndPoints = net~>endPt
                          netBeginPoints = net~>beginPt
                          netBeginx = car(netBeginPoints)
                          netBeginy = cadr(netBeginPoints)
                          netEndx = car(netEndPoints)
                          netEndy = cadr(netEndPoints)
                          if(netBeginy!=netEndy
                             then dy1 = abs(netBeginy-viay)
                                  dy2 = abs(netEndy-viay)
                                  if(dy2>dy1
                                     then netBeginxbk = netBeginx
                                     netBeginybk = netBeginy
                                     netBeginx = netEndx
                                     netBeginy = netEndy
                                     netEndx = netBeginxbk
                                     netEndy = netBeginybk
                                    );if
                                  netAbBox = list((netEndx-netwidth/2):netEndy (netEndx+netwidth/2):viay)
                                  via2List = remove(via leSearchHierarchy(cvID netAbBox 0 "via" nil))
                                  path2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netAbBox 0 "path" nil)
                                  pathSeg2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netAbBox 0 "pathSeg" nil)
                                  Rect2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netAbBox 0 "rectangle" nil)
                                  net2List = append(append(path2List pathSeg2List) Rect2List)
                                  net2List = remove(net net2List);pathSeg2List)
                                  foreach(net2 net2List
                                         if(net2~>layerName==netmetal
                                             then notcutnet = notcutnet+1
                                            );if
                                        );foreach
                                  foreach(via2 via2List
                                               layer21 = dbGetViaLayer(via2 "layer1")
                                               layer22 = dbGetViaLayer(via2 "layer2")
                                               if(layer21==netmetal || layer22==netmetal
                                                  then notcutnet = notcutnet+1
                                                 );if
                                              );foreach
                                  if(notcutnet==0
                                     then if(dy2>dy1
                                          then net~>beginPt = (netBeginx:viay)
                                          else net~>endPt = (netEndx:viay)
                                            );if
                                          notcutnet = 0
                                     else notcutnet = 0
                                    );if
                             else dx1 = abs(netBeginx-viax)
                                  dx2 = abs(netEndx-viax)
                                  if(dx2>dx1
                                     then netBeginxbk = netBeginx
                                     netBeginybk = netBeginy
                                     netBeginx = netEndx
                                     netBeginy = netEndy
                                     netEndx = netBeginxbk
                                     netEndy = netBeginybk
                                    );if
                                  netAbBox = list(netEndx:(netEndy-width/2) viax:(netEndy+width/2))
                                  via2List = remove(via leSearchHierarchy(cvID netAbBox 0 "via" nil))
                                  path2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netAbBox 0 "path" nil)
                                  pathSeg2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netAbBox 0 "pathSeg" nil)
                                  Rect2List = leSearchHierarchy(cvID netAbBox 0 "rectangle" nil)
                                  net2List = append(append(path2List pathSeg2List) Rect2List)
                                  net2List = remove(net net2List)
                                  foreach(net2 net2List
                                          if(net2~>layerName==netmetal
                                             then notcutnet = notcutnet+1
                                            );if
                                        );foreach
                                  foreach(via2 via2List
                                               layer21 = dbGetViaLayer(via2 "layer1")
                                               layer22 = dbGetViaLayer(via2 "layer2")
                                               if(layer21==netmetal || layer22==netmetal
                                                  then notcutnet = notcutnet+1
                                                 );if
                                              );foreach
                                  if(notcutnet==0
                                     then if(dx2>dx1
                                          then net~>beginPt = (viax:netEndy)
                                          else net~>endPt = (viax:netEndy)
                                            );if
                                          notcutnet = 0
                                     else notcutnet = 0
                                    );if
                              );if
                         );foreach
                 );if
                 );foreach
         );let
         );procedure

网友G:
你好 请问这个是功能是那个相同层去线头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请问这个是功能是那个相同层去线头的嘛?

这个是按鼠标滚轮,然后点击孔,就会自动cut掉和孔同层且较短的一边,如果较短的一边有其他孔或者同层的net,则不会cut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按鼠标滚轮,然后点击孔,就会自动cut掉和孔同层且较短的一边,如果较短的一边有其他孔或者同层的n ...

好的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H:
您好,能帮忙修改下交叉线cut线头的程序吗?如果任意metal交叉,包括path,rect,wire,都会cut线头,那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给instance打gate via的skill

我也遇到了错误,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好,能帮忙修改下交叉线cut线头的程序吗?如果任意metal交叉,包括path,rect,wire,都会cut线头,那 ...

捡到个U盘,里面有几行SKILL代码,分享一下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637748

这个可以试一下  同样的功能  不同层也可以  path  带拐角都可以  bus做不到   不过自己把交叉的点调整好可以的 不同层直接打孔修边  不用这个

网友(2020-11-19):
楼主太有心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了错误,请帮忙看看,谢谢!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感谢无私贡献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标尺的脚本,获取鼠标点坐标的函数enterPoint()只在当前层使用时有效,如果在上层x进去底层,enterPo ...

谢谢大神,一直有同样的疑惑不知道怎么解决,今天终于找到答案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快速换层:(快捷键@)(按@键即可将选中layer换成LSW中选中的layer)

这个换层很好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21-01-10):
快速换层那个还是很有用的啊

网友(2021-02-23):
这个脚本怎么用啊  请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现在load成功了吗?我换了个工艺后load也会出错,后来又调整了好久。

我一般是reverse然后cdr然后再reverse,之前想官方应该会提供去单位的函数结果找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LZ

网友K:
大佬,那个取线头的是不是bus线用不了啊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K:
大佬,那个取线头的是不是bus线用不了啊

如果用creat bus画出来的  会有多余的线头没法切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速换层:(快捷键@)(按@键即可将选中layer换成LSW中选中的layer)

这个LSW是什么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给instance打gate via的skill

我做的TSMC.18的  里面的数值具体是指哪里的间距等等可否有个详细解释呢?阿里嘎多

网友M:
楼主,有没有转换工艺的skill   ,比如从 t40 到 smic40, 版图上器件map过去的脚本

网友: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两条交叉线去掉多余的线头   的文件  我用load  bk的方式load进去   我的bk文件就被覆盖掉了,可有方法让这两个文件  共存么?

网友(2021-04-30):
楼主可以帮忙回复下567变量指的是哪里得间距吗

网友:
感谢博主及各路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有没有转换工艺的skill   ,比如从 t40 到 smic40, 版图上器件map过去的脚本 ...

徐老板,是不是你?

网友:
mark一下,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给instance打gate via的skill

大佬,想问下:一、以R0为例,脚本似乎只能打横排的孔,如果有时我想打竖排的孔有没有办法实现呢?
二、同样以R0为例,脚本似乎只能打管子的GATE的up一端的孔,如果我想打DOWN这一端的孔怎么办呢?

             望赐教!谢谢!

网友(2021-06-09):
goodgoodgood,放个传送门

网友(2021-07-16):
atof有问题
inst_fl/1000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2021-08-20):
引用 楼主:
自动给MOS打poly孔脚本微调

procedure( create_gate()

你的脚本有问题 atof提示string问题 难道你没发现?

网友:
这个脚本怎么有问题,导进去处理了一下没有报错了,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报错了*Error* atof: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g") - 4e-06

网友:
有没有TCL版本的,用laker的表示好羡慕啊

网友(2021-09-26):
这个程序是干嘛的?

网友:
爱了爱了

网友N(2021-11-09):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按鼠标滚轮,然后点击孔,就会自动cut掉和孔同层且较短的一边,如果较短的一边有其他孔或者同层的n ...

楼主啊,这个我一运行就报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另外一个xiubian()运行起来倒是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给MOS打poly孔脚本微调

procedure( create_gate()

这个脚本执行有这么个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大,太赞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楼主,有没有转换工艺的skill   ,比如从 t40 到 smic40, 版图上器件map过去的脚本 ...

你这边找到了吗?可以分享下

网友(2022-03-29):
楼主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怎么自学skill啊

网友(2022-05-17):
引用 网友O:
你这边找到了吗?可以分享下

请问找打相应脚本了吗?找到了分享下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有没有转换工艺的skill   ,比如从 t40 到 smic40, 版图上器件map过去的脚本 ...

现在只有电路转工艺的脚本,版图还是没有的。不过有一个思路,可以通过版图层号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2-06-27):
楼主,有没有做半圆和半圆弧pcell的脚本?

网友(2022-08-22):
自动POLY和METAL1打孔:(快捷键7)(需要根据不同工艺尺寸修改数据)
(缺点:不能在Convert to Mosaic下使用)
根据“大虾们谁有这个脚本啊 太好用啦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这个帖子中的“xxw9054 ”回复进行改写的
麻烦楼主帮我看看这个脚本的报错,
我测试出来是这句话有问题,不知道什么修改麻烦看看
inst_fl = atof(car(last(inst~>prop~>l)));get instance

网友:
请问大家是不是需要自己在电脑里敲出来,有没有啥简便方法

网友:
赞一个
大大的skill很有帮助

网友P:
请问atof: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type template="t") - 6e -07这个错误咋改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atof: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type template="t") - 6e -07这个错误咋改

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字符串,例如“R90”,而你的东西是个数“6e-07”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N:
楼主啊,这个我一运行就报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另外一个xiubian()运行起来倒是没啥问题。
...

我成功了。 你这个意思应该是没有定义netwidth,你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快速换层那个还是很有用的啊

q一下不是也能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atof: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type template="t") - 6e -07这个错误咋改

是因为找不到inst~>prop~>l这个属性所以得到的值是空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下面的函数代替了,另外inst_fw也要除1000,这个增加的gate没有用plus层包住,还要生成个plus层
cdf=cdfGetInstCDF(inst)
param_fl = car(setof(x cdf~>parameters x~>prompt == "Length"))
param_fW = car(setof(x cdf~>parameters x~>prompt == "Finger Width"))
param_fingers = car(setof(x cdf~>parameters x~>prompt == "Fingers"))
inst_fl = atof(param_fl~>value)
inst_fw = atof(param_fW~>value)
fingers = atof(param_fingers~>value)

网友(2023-01-19):
谢谢分享,非常实用。

网友:
大佬们有没有gds转lef的脚本啊,就pin的gds,版图给数字后端PR的

网友:
很实用,收藏了,谢谢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L:
我做的TSMC.18的  里面的数值具体是指哪里的间距等等可否有个详细解释呢?阿里嘎多
...

你好,这个skill你调好了吗?我最近也在做tsmc.18的工艺。

网友(2023-06-01):
引用 网友M:
楼主,有没有转换工艺的skill   ,比如从 t40 到 smic40, 版图上器件map过去的脚本 ...

版图转换建议是大转小,可以通过导出layernumber,修改层次号坐标,再重新导入。这个方法只适用于低压MOS器件。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有用的功能,mark一下

网友(2023-07-03):
引用 网友C:
大哥去线头那个程序要报max:can’t handle max(nil nil)错误,有大佬解惑一下吗

请问各位大佬,为啥我脚本定义成功了但是用不了啊?是选中两个交叉的线然后按快捷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给instance打gate via的skill

把atof()这个函数删了

网友Q(2023-08-28):
跪求把金属slot成多个边(譬如八边形)的skill, Virtuoso菜单自带的“Create --> slot"只能slot成正方形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修边的和打孔的脚本时候总是没参数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Q:
跪求把金属slot成多个边(譬如八边形)的skill, Virtuoso菜单自带的“Create --> slot"只能slot成正方形的。: ...

自己做cell,里面的只有金属和对应slot,solt形状自己定,满足drc

网友(2023-12-12):
引用 楼主:
鼠标滚轮直接修改 Via 的行数和列数skill脚本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450&f ...

大神,请教一下,上述member rotation语句的逻辑是啥呢?删掉是否影响脚本?

网友:
厉害,有些脚本真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下面两步
(1)
pointsA=objectA~>points 改成 pointsA=list(objectA~> ...

已经按大佬的改了,还是有ERROR ,能帮忙解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去线头那个程序要报max:can’t handle max(nil nil)错误,有大佬解惑一下吗

哈喽 同学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20):
报错:*Error* atof: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 - nil 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
感谢,快速换层和修边蛮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标尺的脚本,获取鼠标点坐标的函数enterPoint()只在当前层使用时有效,如果在上层x进去底层,enterPo ...

我换了函数后报这个error,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标尺的脚本,获取鼠标点坐标的函数enterPoint()只在当前层使用时有效,如果在上层x进去底层,enterPo ...

61是不是没有hiGetCurrentWindows()这个变量呀

网友R(2024-03-06):
引用 网友I:
这个换层很好用,谢谢楼主分享

我写了,CIW窗口也加载成功,但是按快捷键一直报错,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写了,CIW窗口也加载成功,但是按快捷键一直报错,求帮助

你这是不是快捷键冲突了

网友(2024-04-30):
引用 楼主:
快速换层:(快捷键@)(按@键即可将选中layer换成LSW中选中的layer)

这个功能virtuoso自带的有,快捷键是T

网友(2024-07-30):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带个扫描给你拔了

网友:
支持,但似乎都跟版图相关,电路设计不需要这个吗

网友:
不管了,先谢谢分享

网友:
太牛了吧,学习到了!

网友(2024-09-25):
请问如何通过skill脚本画出这样的layout呢,M3_M2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