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ds版图交给FAB,再送mask shop,请问mask shop做了哪些操作呢?

楼主(2020-01-01):
有相应的资料介绍吗?谢谢。

网友:
mask shop就是做mask。

网友:
原来mask shop是做mask的,以前给fab就不知道后面的了

网友A:
有些fab一般自带mask shop有些没有,大概的流程是这样的
.................................
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fab一般自带mask shop有些没有,大概的流程是这样的。
1、fab 有mask shop,你们也选用了fab的mask sho ...

我的问题是:mask shop的输入是用户的gds文件,他输出些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mask shop的输入是用户的gds文件,他输出些什么呢?

mask,那块板子,物理意义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k,那块板子,物理意义上的。

网友:
当我没说。

网友:
你把gds送到fab,fab就会验证你的drc符不符合,然后再排版,即使你是单芯片也要排,并在切割道上添加fab自己的测试模块,包括各个层次尺寸控制,偏移量测量,还有wat测试单元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一版数据送mask house,mask house 根据给定的数据和对应的mask bias产生数据,再返回给工厂和客户确认,确认无误再生产光罩

网友(2020-12-25):
有些mask house 会负责run OPC,do boolean,add dummy 等作业啊,然后会先输出.jb file 给design house & FAB 进行job deck view verify,这个jb 与mask 上的pattern 是完全一致的,确认无误后才会做mask.

网友:
see pdk mask operation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