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RC的错如何修?LVS过了

楼主(2020-01-02):
请问大神们,

LVS过了, ERC的错如何修?错如下:
1. check nwell not to power
2. check pwell not to ground
3. check ptap outside dnw non ground

谢谢!

网友:
NWELL要接电源,PSUB要接地。
也有可能是你没定义好POWER/GROUND

网友A:
也许这个工艺需要 tap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这个工艺需要 tap cell

tap cell 都加了

网友(2021-07-16):
你好,解决了吗

网友(2021-09-2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3-01-09):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告知,感谢!!

网友:
高亮violation的点, 仔细看看这些地方的pg 连接 ~~~ 需要在pv 工具里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