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drc chip boundary问题

楼主(2020-01-02):
请大佬指点,我的版图calibre做了DRC检查,出现了很多很多类似下图这样的说chip boundary的问题,我应该怎样修改?我的版图是包含pad的,但没有searing ring
照片不清楚,不好意思,只能补充一句错误类型:layers must be inside chip boundary

网友:
在整个layout外面框一个prboundary的方块。

网友:
找到chip boundry 所用的层,然后按照Design rule 规则画chipb 层。 Finfet工艺要求这层。

网友(2023-09-12):
因为没有插sealring, chipboudary layer 在sealring里面? false error. 加上sealring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