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DRC之max transition违例的疑问

楼主(2020-01-02):
各位大牛:
       本小白最近在搞一个项目的综合问题,目标频率是1Ghz;但是在综合约束脚本中设置的max transition是0.08,但是综合后的报告发现max transition违例;
required transition 0.08    actual transition 11.42,我的时钟建模是1Ghz,actual transition居然都达到了11.42。
       我目前的疑问是:1. transition 的违例怎么处理?是否是在PR阶段通过插入buffer提高其启动能力解决?
                                2. 如上所示的违例,actual transition11.42,频率是1Ghz,这种情况能不能完全丢给后端解决?
                                 3. 通常的transition 违例是交给后端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后端过程解决该违例的原理是什么?
                                4.综合阶段transition 的违例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上游电路的transition比较大,并且下游的fanout或者load太大导致的?

非常感谢大佬的回答,万分感激。

网友A:
Depends on where max transition violation is reported.
If on the first cell of input path, external driver model is not set up correctly.  Check set_driving_cell.
If on internal path, fanout is too big.  It may or may not be fixable in backend flow.

网友B:
pr 去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 去处理了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

网友C:
其实2楼都给你解释了。

1. transition 的违例怎么处理?是否是在PR阶段通过插入buffer提高其启动能力解决?
2. 如上所示的违例,actual transition11.42,频率是1Ghz,这种情况能不能完全丢给后端解决?
其实是一个问题。PR处理,可以。超大trans vio,要看,如果是高扇出线,PR可以处理。有些, PR不能处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 通常的transition 违例是交给后端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后端过程解决该违例的原理是什么??
到PR你的instance才有摆放才有绕线,修trans才准。你综合时候按wire load假的来猛修trans, 会加太多buffer,到PR会被实际摆放和走线情况显得多余甚至不合理。一条线修trans,看前面driver,看后面load。

4.综合阶段transition 的违例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上游电路的transition比较大,并且下游的fanout或者load太大导致的?
差不多。。有的信号比如reset,一定是高扇出。注意2楼的话,你要留意你的input的set_driving_cell设置,output要设置合理的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pends on where max transition violation is reported.
If on the first cell of input path, extern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2楼都给你解释了。

1. transition 的违例怎么处理?是否是在PR阶段通过插入buffer提高其启动能力解决? ...

多谢多谢

网友(2024-11-27):
你这个violation太大了,可以分析一下原因,比如driving cell设的不合理,或者fanout巨大,dc没有解transition的原因可能是你设了dont touch,先找找原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