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inesim 跑spectre

楼主(2020-01-02):
怎么样写语句输出所有节点电流,或者特定子电路的电流
currents
save i(*) 这些都不行。

网友A:
看了下,似乎spectre netlist的输出格式mos的电流格式是:M1:1,M2:1,电源电流的格式是V1,V2,等等类似,用save作为关键词。
没有I1,I2的写法,估计I(*)就不行了。spice格式的netlist是有.print和.probe的语法的,没试过混合是不是好用。建议尝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似乎spectre netlist的输出格式mos的电流格式是:M1:1,M2:1,电源电流的格式是V1,V2,等等类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没有解决,只能输出最上层的信号的电流,子电路里的器件的电流无法输出。
最后我简化了下模型,直接用 ADE+APS跑,子电路里的器件电流直接点就行的那种

然后我试了下,子电路里的器件电流无法输出,不过可以输出子电路里的vdc 符号的电流。
save I1.I1\<1\>.I1\<5\>.V0:p
我加了这个语句,所有子电路里的V0的电流都会输出。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