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中栅极接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1-02):
(图片)

网友A:
以目前图中的二极管接法,对电路功能没有任何影响,二极管短接的。设计者可能是预留的选项,比如调整栅极电位。上面的一个二极管应该不是作为ESD保留选项,因为是电流镜偏置,仅是内部电路,不对外引出管脚,不需要ESD保护。下面一个二极管看不出周围情况。

网友:
学习下,这个不是短接了吗?这难道是防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目前图中的二极管接法,对电路功能没有任何影响,二极管短接的。设计者可能是预留的选项,比如调整栅极电 ...

下边的电容是接地的

网友A:
看电路元件名称“cell_por”,应该是power on reset电路的一部分。图中右上的PMOS也是反向连接的二极管形式(PMOS栅极连接VDD),应该起Clamp作用,因此,下面的那个二极管预留的作用应该与那个二极管连接的作用类似。后面没有显示的元件“I16”和“I12”估计是一个反相器。

网友:
应该是冗余设计的考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元件名称“cell_por”,应该是power on reset电路的一部分。图中右上的PMOS也是反向连接的二极管形式 ...

后边是个反相器,截图不全见谅,多谢指点